关于锁存器和数码管的小问题

楼主(2012-10-18):
手上的单片机数码管的段选和位选分别由一个74HC573锁存器控制
小程序如下:
void main()
{
DULA=0;
P0=0x3f;
DULA=1;
DULA=0;
// delayms(1);
WELA=0;
P0=0x7e;
WELA=1;
WELA=0;
delayms(100);
}
为何加上了中间的被注释掉的延时函数,数码管就不工作了,没有了任何显示,而去掉以后,就可以正常显示?
锁存器不是一直锁存着数据吗,还会受延时的影响吗

网友A:
应该是时序的原因。加时后,时间太长了,人家认为无效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