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编程出错

楼主(2012-10-18):
这里的unsigned char 我定义变量有问题么?初学者  望大家帮忙看看怎么解决问题 谢谢

楼主:
现在我将之前定义的  unsigned char key0time();括号去掉  且此变量定义在BANK1   还是说
undefined identifier:key0time

网友A:
语法错误,特别检查中文标点 与英文标点符号

楼主:
3# Ryanhsiung 标点符号都检查完了  还有有问题 就是key0time定义的问题

网友B:
1、定义那个const变量时,最后在花括号后面少了一个‘;’
2、delay_num2的那个for循环好面多了一个‘;’
3、keyotime=1后面少了一个‘;’

你这也太过分了,这种问题也需要别人帮你来找错?

网友C:
yewuyi   服务到家了

楼主:
6# yewuyi 纠结在他报错的地方找了半天 原来是在其他的地方  刚开始用 这个软件好纠结 报告有错显示位置不准确

网友B:
6# yewuyi  纠结在他报错的地方找了半天 原来是在其他的地方  刚开始用 这个软件好纠结 报告有错显示位置不准确
引用 楼主:

多数IDE都存在这种问题,软件没有那么智能,只能识别出有错,但并不能保证识别出来有错的地方就一定就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