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出现问题,求助各路神仙

楼主:
我这有两个6N137光耦TR1和U1,TR1输入端3脚接的是单片机出来的TTL电平,输出端6脚没有接上拉电阻和电源,而是通过一个510欧的电阻和另一个光藕U1的输入端相连,但是这光耦狠容易烧坏,,按照文档里说的,现在将TR1的6脚光耦换成4.7K的,如图,不知道这样又没有问题。。。
另外如果TR1输入的是TTL高电平的话,请教各位大侠TR1的输出端出来的是什么电平,U1的输出端出来又的是什么电平?VCC接的也是5V,只是电源不同,TR1输入接的是单片机的TTL电平(地址数据),U1输出端接的是PM60语音芯片的地址输入端。
PS:光耦的6脚输出端是集电极开路电路,文档里说必须接上拉电阻和电源,否则将输出开关大电压和开关大电流

我的原理图

我的原理图

楼主(2012-10-24):
看来真没人懂啊。。。

网友A:
实在没有看明白要问什么问题?
典型应用的图很清楚. 楼主的原理图画得让你很是莫名其妙.
2,3 脚是电流输入, 要有足够的电流才能打开光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光耦都是能工作的,只是容易烧坏

网友B:
6N137是高速光偶;光偶的运用是:如果TR1输入的是TTL高电平的话,发光二极管截止,则U1的输出端6脚出来是高电平,即5V;如果TR1输入的是TTL低电平的话,发光二极管导通,则U1的输出端6脚出来是低电平,即0V;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偶合变压器,隔离信号用的,防止损坏器件及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