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文件系统的来看一下

楼主(2012-10-18):
刚刚公司的同事跟我反映在板卡重启后,正在使用的数据库文件与配置文件大小变成了0,重新上传后才能正常使用。我的第一反应是文件系统本身的结构问题(nandflash+jffs2结构),但是仔细一想又觉得不对。1、如果是节点丢失之类的原因引起的,大小会变成0吗
2、两个文件同时损坏,概率是不是高了点
3、配置文件是只读的(权限是777的,但是运行过程中只有读操作),也会损坏吗

所以请问一下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如果是nandflash的节点丢失引起的,大小会变成0吗?

由于是别人跟我描述的现象,我没有亲自看过,所以给不出更多的现象描述,请见谅。

网友A:
不排除是NAND数据被误操作破坏,这种情况在上电和掉电瞬间最容易出现。

楼主:
他们说一个月之内出现了5、6次(一直没告诉我),概率高了点吧
可否直接解释一下我所说的3个怀疑点。
我的另一个板子也是用同样的结构(ARM不同),3年了,也没出过一次

楼主:
又沉了,自己顶一下

网友A:
1.数据破坏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误操作,又分软件操作和上电或掉电时乱的时序对NAND的硬件行为的误操作,另一种是NAND本身的某块的物理性损坏
2。如果两个文件刚好分布在相近的块,同时坏的机率是很高的,它们不一定全部损坏,坏某一部分或某个数据也有可能
3。只读权限只是软件行为。上电或掉电过程当中,当电源不稳,NAND接口上产生的各种混乱的时序,对NAND的某块地址产生的误操作是直接的,是脱离文件系统的硬件层面的直接误读写。

楼主:
了解。
现象这几天没有再出现,我没有亲自看过的情况下不好妄下判断。
帖子沉的快,我先结了,等我看过问题后会重起一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