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IAP功能的实现,STM32完整方案 源码 已上传

楼主(2012-10-18):
小弟比较好奇各家的MCU的IAP功能是如何实现的!
希望各位大侠能不辞吝啬,讲讲原理,也可以附上源码!

我先抛砖引玉一番,附上STM32的IAP实现,整个全部附上:
先看看我的几篇pdf讲解:

欢迎顶!

如果顶超过100,直接上源码!
绝不食言~~~

顶资料:

网友A:
源码源码

网友B:
为什么要定超过100?同一个人顶100次算不算?:lol

楼主:
呵呵,感谢大家支持,要不先上传一个源码 顶顶~~~

这个代码没有结果优化,只是简单的实现IAP的功能。

当然,这只是一个自己写的Bootloader,还有上位机,看大家顶的情况了,哈哈

你们可以参考!呵呵

网友C:
IAP(In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是指在应用编程,即在程序运行中编程,就是MCU芯片提供一系列(硬件/软件上的)机制,当芯片在运行程序的时候可以提供一种改变flash(EEPROM)数据的方法。通俗点讲,也就是说程序自己可以往程序存储器里写数据或修改程序。这种方式的典型应用就是用一小段代码来实现程序的下载,实际上单片机的ISP功能就是通过IAP技术来实现的,即芯片在出厂前就已经有一段小的boot程序在里面,芯片上电后,开始运行这段程序,当检测到上位机有下载要求时,便和上位机通信,然后下载数据到存储区。大家要注意千万不要尝试去擦除这段ISP引导程序,否则恐怕以后再也下载不了程序了。它和ISP、ICP等方式有很大的区别。在PIC系列单片机中,不是所有的型号都支持IAP的功能,只有PIC18系列和PIC16F87X系列的单片机才有IAP功能;有些STC单片机,AVR单片机和ARM处理器也支持IAP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兄台~
这段话好熟啊~~~
哈哈

楼主:
难道 不想要代码??
上位机 也有的哦!!!~~~~~~~~~~~~~~~~

网友D:
不想要。呵呵。有这个需求时自己做,不难。只要下位机做成能接收xmodem、zmodem协议,那就可以不用上位机了,直接用终端工具发BIN文件就行了。STM32 别人ST本来在IAP上就有很多的**和参考代码。

楼主:
呵呵,楼上两位仁兄,还有 各位大神,谢谢你们的关注!哈哈 附上位机代码,写得比较繁琐,乱,主要是做得一个通用的调试工具;另外,因为是业余的上位机软件,所以写的结构也不是很好,请大家谅解!呵呵

谢谢

网友E:
顶一下,还没折腾过IAP,抽空学习一下。

楼主:
貌似,没人顶!!!!

网友F:
凭你这份心,就要顶你!

网友G(2012-12-20):
新手,对共享自己的成果的人致敬

网友H:
ST有IAP范例程序的

网友I(2013-07-04):
好,诚心感谢

网友J(2013-08-10):
那个代码楼主发啦吗 完整的
:D

网友K:
HOLTEK 某些MCU也有IAP功能,是通過操作一些寄存器實現Flash ROM的ERASE、WRITE、READ

网友L(2013-09-09):
在看了,关注中

网友M(2013-11-06):
绝对好资料 楼主好人

网友N(2015-09-10):
楼主这种精神我很佩服,最近也在弄IAP,一直没弄出来,希望可以帮到

网友O(2016-01-08):
我也要顶一个。

网友P(2016-04-09):
顶一下,谢谢兄台的分享,只是下位机那段传bin文件的代码写得过于简单了,果断改用xmodem协议了

网友Q:
凭你这份心,就要顶你!共同推进大家进步!

网友R(2016-05-25):
顶一下再说。
在线升级的确是很有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