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实现Infineon的16bit单片机的IAP功能,请大侠指点~

楼主(2012-10-18):
(无正文)

网友A:
我也在看相关方面的资料,希望能实现

楼主:
最近花了一点时间 研究 Infineon XE166系列的 IAP功能!
发现:
Infineon有自己的Bootloader, 可以通过UART,CAN,LIN进行通讯,
通过复位启动方式选择相对于的数据传输方式;
官方提供 擦除,写,读等 接口;
要实现IAP,Infineon建议,将用户的Bootloader先写入到PSRAM中,然后复位运行PSRAM,因为,在PSRAM中,可以运行代码,且可以擦写整个Flash;
所以就可以实现IAP功能!

较之之前ST的做法(整个Flash区域,可以随意分配),这样的方法有一个好处——无需在第一次IAP时通过专业下载工具先下载用户Bootloader。
希望大神们多提提意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