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烧上位机串口,你遇到过吗?

楼主(2012-10-18):
如题,请问各位,现场户外手拉手485通讯经常烧上位机串口,大概一个月烧一次吧,上位机并不是我们提供的,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了,信号防雷器没有加,业主用的也不是屏蔽双绞线。谢谢!

网友A:
你要把图贴出来才会有人帮你分析呀

网友B:
设计不合理造成。

网友C:
485做了隔离没

网友D:
做好隔离,做好防雷!打坏电源都不会烧了485

网友E:
一个月烧一次,应该不是雷击导致。我以前遇到485总线烧毁的情况,问题还是出在端点间的通信协议上,有时候两个端点同时占用总线就出现了损坏接口电路的情况。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这段时间没有上网。
已经在原来没有信号防雷的基础上加了防雷,重新改版,就是按在论坛里看到的帖子的做法。通讯本来就是隔离的。7楼所说的原因我会再查找的。后续如果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大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