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超高品质的压线头?!

楼主(2012-10-18):
下图是EP968现在配套的6P排线的压线头,线和头子都是我目前采购到的最好品质的。大多数客户,一条线用个2年都够用。

但是有个客户,是某家电的世界老大,产量超过世界产量的60%,插拔次数实在太频繁,
1天大概插拔近万次(3班倒),大约不到一个月,插头就会松动。
EP968本身能轻松应付这样的工作强度,这个插头成了客户反映的唯一问题。

我最开始的解决方法是换线,后来客户要了一堆压线头,用一段时间,自己重新压线。

有没有哪位电工,知道特别好的接插件品牌,压线头插拔次数超过100万次的?

网友A:
换成压接的方式,估计可以经受更多的 类似于插拔的操作。

网友B:
我看换个方式吧. 用电子开关来替代插拔的通断变换. 从此不再需要插拔, 也就不再有寿命的问题了.

网友C:
赞同楼上
3# airwill

楼主:
由于种种原因,客户只接受这种插拔方式

网友D:
哈哈, 难得见到, 楼主这样的大虾也会让插头这样的小问题难住的.
哦, 不代表幸灾乐祸.
印证一句话, 产品做到极致, 细节都成了关键.
回答楼主问题, 我记得做测试仪器的时候, 有种连接方式, 把插头分成 接触和夹紧两个步骤来完成的, 据称可能这样的方式可以提高寿命.

网友E:
楼上提供的方法:缺点是使定位不确定或使定位件产生变形,优点是可增强刚度。

网友F:
一根线上多压几个头,从最前面的开始用起,坏一个就剪掉一个...

网友G:
哈哈,楼上都是高手啊,开眼界了,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