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不同厂商相同内核的芯片在开发方面有何不同?

楼主(2012-10-18):
请教各位,不同厂商相同内核的芯片在编程开发方面会有多大不同?
例如新唐的M0与其它厂商相同外围模块的M0会有多大不同?

再问,像M0 M3 M4这样不同内核的芯片在开发上会有神马不同?当然指的是在用同一功能,同一模块的情况下。

谢谢各位大大解惑

网友A:
同一内核一般会用相同的软件开发工具,但不同厂家会集成不同的外设,芯片管脚会有所不同,使用上也会有些区别。

楼主:
同一内核一般会用相同的软件开发工具,但不同厂家会集成不同的外设,芯片管脚会有所不同,使用上也会有些区别。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仅仅是你提到的这些不同吗?我更希望了解不同厂商基于M0的芯片编程上有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仅仅是pin脚不同,个别寄存器定义不同之类都是小问题。假如有个国产32位 risc cpu,功耗性能都和M0差不多价钱便宜一大截,也都是c语言编程,不需要汇编,编译软件啥的也是主流的,外设可以按用户的需求随意增加或精减,那么大家要改用这个cpu会有神马顾虑呢?

网友A:
国厂的,会考虑产品的稳定性和BUG。用过一个国厂的PMU,再也不想有国厂的,开发都没问题,量厂时一堆问题。

网友B:
主要就是外设的不同.
在用同一功能,同一模块的情况下。如果这个功能是指外设, 那么也是不同的.

楼主:
国厂的,会考虑产品的稳定性和BUG。用过一个国厂的PMU,再也不想有国厂的,开发都没问题,量厂时一堆问题。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哪个国产的pmu让你如此伤心……。
据我所知深圳芯智汇的AXP系列pmu相当不错……出货量应该有几千万颗了,您可了解了解。

网友A:
回楼上兄弟,俺用的是武汉的一家,他们的技术支持倒是不错,有问题后俩个工程师马上从武汉过来广州,呆在我们公司,一住就几天,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苦了他们的工程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