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环霍尔电流传感器取样电路疑问!!!

楼主(2012-10-18):
如图所示一个开环霍尔电流传感器的取样电路,目的是将传感器的感应电压输出到单片机ADC进行采样,采用LM224(4路运放进行采样整形),由于各个接触霍尔传感器,对相关的特性不熟悉,求指教,有如下问题:
1.由于采用开环传感器,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为1V的电压信号,输入端接1K的电位器,目的是什么?为了抑制传感器的不等位电势吗?

2.芯片6.7脚和1.2脚分别短接,是做射随器用的吗?
3 .DC5V分压2.5V后加到3脚,对整个电路起什么作用?如果是做基准,原理上走不通。
4.芯片31.14脚接的R42 C38 R40有什么作用?
5.能算出最后的ADC输出值的理论值是多少吗?输入是DC1V
请高人指教

网友A:
电路本来也不算很复杂, 不过这么画, 让人看了感觉晕.
1.  1K  的电位器是校准精度用的.
2.  正确.
3.  加入偏置电流, 目的是调整运放 0 电流点电位.
4.  滤波和放大.
5.  这个就楼主自己算吧.

楼主:
第四组运放的放大倍数该怎么算?哪位大侠指教一下

网友A:
就是个 反相放大器, -1 倍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