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郁闷!资源装不下了。。。

楼主(2012-10-18):
(图片)

网友A:
奇怪,按你使用的资源来说,不应该啊。
是不是有其他问题呢?

网友B:
v5,S6等看资源要看LUT-FF pairs数,这个数一般不能超过LUT的个数,否则布线会失败。
另外这个百分比低于50%一般是设计有问题,这个只有37%

网友B:
这个设计用了32960个pairs,而器件本身只有27288个,超了20%

网友C:
RAM用到>90%,LUT还要到80%,不容易布,建议把一些功能砍掉,省出lut试一下

网友A:
;P大家经验都很丰富啊。

网友D:
楼上很强大的!

网友A:
楼上很强大的!
引用 网友D:
夸我?

网友E:
回复 网友A:
猴哥,好谦虚呀!!哈哈

网友F:
把代码发过来,我给你把把脉~~
:)

网友G:
回复 网友A:
猴哥,好谦虚呀!!哈哈
引用 网友E:
哈哈。

网友G:
把代码发过来,我给你把把脉~~
:)
引用 网友F:
氧气哥,佩服。

网友A:
把代码发过来,我给你把把脉~~
:)
引用 网友F:
氧气是老中医

网友F:
应该是老军医,专治****
哈哈:)

网友H:
是不是时钟太多了?bufg用在时钟上面较多

网友A:
是不是时钟太多了?bufg用在时钟上面较多
引用 网友H:
他说不是。

网友I:
这个设计用了32960个pairs,而器件本身只有27288个,超了20%
引用 网友B:

与报告不一样,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J:
嘿嘿,最后还会有一个报告。

网友K:
综合之后是这样的情况。结果到了MAP就提示装不下了。怎么register账面上还不到一半就不行了呢?器件是S6LX45T
应该不是BUFG的问题,之前的版本也是那么多BUFG,register和LUT在2万出点头,能布下。MAP报告里B ...
引用 网友A:

综合报告只有参考意义,如果MAP失败,可以设置MAP选项优化资源利用率。

网友A:
综合报告只有参考意义,如果MAP失败,可以设置MAP选项优化资源利用率。
引用 网友K:
是呀

楼主:
1、时钟太多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设计中时钟域比较多;
2、修改了一些MAP属性,还是不行。LUT用到了80%,确实不太好办;
3、将其中一个功能模块用一个精简IP替换了,省了1000左右的LUT,现在是够了。不过对于这个精简IP,还有一些周边调试工作;
4、这次增加的功能算是调差不多了,剩下就是得对于那个精简IP周边做一些调试工作了。
:L:L:L:L:L:L:L:L

多谢大家:)

网友A:
1、时钟太多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设计中时钟域比较多;
2、修改了一些MAP属性,还是不行。LUT用到了80%,确实不太好办;
3、将其中一个功能模块用一个精简IP替换了,省了1000左右的LUT,现在是够了。不过对于这个精简I ...
引用 网友A:
解决就好了。

网友L:
恭喜恭喜

网友A:
解决就好啊。

网友K:
1、时钟太多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设计中时钟域比较多;
2、修改了一些MAP属性,还是不行。LUT用到了80%,确实不太好办;
3、将其中一个功能模块用一个精简IP替换了,省了1000左右的LUT,现在是够了。不过对于这个精简I ...
引用 网友A:

需要很多时钟?能简单介绍下吗?为啥需要那么多时钟?

楼主:
需要很多时钟?能简单介绍下吗?为啥需要那么多时钟?
引用 网友K:

这块片子在系统里是做一些辅助功能的:做了4个时钟的distributor(PCB限制,没用外置的,用FPGA代替)给外部;对时钟源产生电路还做了一些管理切换;还有几路音频处理(不同源,为了后续处理的同步考虑,得用各自不同的时钟。即使同一路也还得根据不同来源来切换不同的时钟),主要逻辑耗费在这里了;还有PCI-e、MicroBlaze等等。。。:(

网友L:
这块片子在系统里是做一些辅助功能的:做了4个时钟的distributor(PCB限制,没用外置的,用FPGA代替)给外部;对时钟源产生电路还做了一些管理切换;还有几路音频处理(不同源,为了后续处理的同步考虑,得用各自不 ...
引用 网友A:
用了太多东西了。哈哈

网友A:
这块片子在系统里是做一些辅助功能的:做了4个时钟的distributor(PCB限制,没用外置的,用FPGA代替)给外部;对时钟源产生电路还做了一些管理切换;还有几路音频处理(不同源,为了后续处理的同步考虑,得用各自不 ...
引用 网友A:
用的东西很多,希望加油,成功啊

网友K:
回复 网友A:

时钟分发这个没办法,音频输入部分速度应该不高,可以考虑用一个高速时钟做同步吗?如果时钟太多,后续的布局布线会有问题。

网友A:
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