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4G无线门铃RF信号不稳定

楼主(2012-10-18):
2.4G无线门铃小批量试产时发现,接收机信号指示不稳定,近距离时,有时候也会显示没有信号,声音及音像中断。有做过2.4G无线门铃或类似产品的高手们出手点拔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可视门铃吧,要不也不会是2.4G.

射频参数指标正常吗

网友B:
射频系统的设计有问题,跟用在哪里无关。

楼主:
是的,是可视门铃。我是硬件工程,从频频仪来看,发射功率等都是正常的。

楼主:
谢谢,和硬件有关么?有可能是哪方面?和天线的摆放位置有无关系?

楼主:
我们是买人家方案(模组),上面已经集成了2.4G模组及DSP蕊片。不知道是哪方面的问题,请高手们不吝指教下,谢谢!

网友C:
射频参数指标正常不正常有着很大的联系

网友D:
发张照片上来看看,天线也拍清楚点哈

网友B:
我们是买人家方案(模组),上面已经集成了2.4G模组及DSP蕊片。不知道是哪方面的问题,请高手们不吝指教下,谢谢!
引用 楼主:

这个你只能去问方案提供者,他们有义务帮你解决,在这问,你要提供足够信息才行,这么粗的描述,无法判断问题具体出在哪。

楼主:
发不了图片,天线是买人家的,两三块一根啊

楼主:
再请问大家一下,2.4G的天线离PCB的最少间距是几多呢?

网友E:
春阳老师,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客户生产50PCS里面可能有10PCS,把天线拉出来离PCB远一点就好了(指信号稳定),但是PCB天一放近就不行了,这是怎么回事呀,其它40PCS是同样做的就可以。

网友D:
春阳老师,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客户生产50PCS里面可能有10PCS,把天线拉出来离PCB远一点就好了(指信号稳定),但是PCB天一放近就不行了,这是怎么回事呀,其它40PCS是同样做的就可以。 ...
引用 网友E:

天线到地的距离改变确实会导致性能上的落差,而且这个距离对性能的影响跟天线的设计形式有关,一般来说,Monopole天线受影响会比较大,PIFA天线受影响比较小,但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分析。

网友D:
发不了图片,天线是买人家的,两三块一根啊
引用 楼主:

把天线拍照发给我看看吧,最好整体的也拍一下,就是天线装的位置,周边的器件和环境,我邮箱 6763455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