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S470的片子,在IO口先加电的情况下,单片机不正常工作

楼主(2012-10-18):
如题,小弟6个IO口是直接通过电阻接到24V。这个24V是跟整个电路的供电电源24分开的。但是接在同一台电源上。首先GND是接上的,当我先把6个IO口电接上。然后在给电路供电时,片子不能正常启动!还望大侠们指教一下!

楼主:
经过测量在IO口通过一100K电阻接电,单片机电源未接的情况下,测量片子的3.3电源引脚有1到1.2V电压存在。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没有人回答么?

网友A:
电阻太小?楼主是不是用的电阻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