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DIR=0XFF;P1DIR|=0X38;为什么结果还是,P1DIR=0XFF

楼主(2012-10-18):
P1DIR=0XFF;P1DIR|=0X38;执行后;为什么结果还是,P1DIR=0XFF

网友A:
P1DIR=0XFF   你把0-7都置1了..
P1DIR|=0X38; 你只把3.4.5置1..其余的保持不变.(因为有"|与")
所以其余的口还是1.
故: 去掉"|"就可以了..
  P1DIR=0XFF
  P1DIR=0X38

(我只是就题论题..不知道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