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103内部RC振荡器的频率是多少?

楼主(2012-10-18):
如题,想用内部的RC振荡器,可是Datasheet没有标明。

网友A:
MG103只能采用外部晶振~~无法设置为内部晶振~~
可以改用MA801,使用U1 编程器重新使能内置晶振,但是是6M 不是很准的+/- 30%

网友B:
最近笙泉出了一颗MA86E508 规格跟MG103 类似但有精准的内部晶振, 可以参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