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效DCDC电源芯片,低IQ

楼主(2012-10-18):
急求一颗4.2-17V输入,4V输出,输出电流3A,支持软启动,效率在90%以上,在小的负载电流1MA时,效率能够在80%以上,最好为同步降压芯片。常态输入电压为7V左右(两节锂电池供电),在大负载时电压会存在跌落。静态电流要求为uA级。

网友A:
同步降压可能有问题,4.2V输出4V时占空比比较高...

楼主:
占空比高的话效率会下降,那倒是没有多大问题,对我的应用影响不大,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B:
4.2V 够呛
如果可以接受4.5V 你可以看看TPS54350

网友C:
LTC3608你看看是否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
用同步整流的IC效率高

网友E:
你好,可参考TPS62130,在极低的负载下,其效率也达85%以上,并且静态电流为17uA,且封装很小,很适合在手持式设备上应用 。
http://www.ti.com.cn/product/cn/tps62130
http://www.ti.com.cn/cn/lit/ds/slvsag7a/slvsag7a.pdf

网友F(2016-07-04):
两节锂电池, 5.5V 以后, 要关闭输出。  4.2V用不到的,而且损害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