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有抖动怎么解决?

楼主(2012-10-18):
最近做异步电机变频调速,V/F开环控制,用的SPWM驱动,整个过程电机有抖动,看电流波形出现断点,降频会出现有时电机嘎的一声,很快停下来,还有反转启动时,低速也会嘎嘎的响。不知道什么原因,跪求大师讲解。

网友A:
电流波形出现断点, 包括电机嘎的一声, 应该是控制系统里有问题.
是不是中间加入了 "刹车过程"? 参数设置得不合理?

楼主:
没加刹车功能,就是在降频的时候,有时候会立即停止,不知道为什么,频率感觉突然降为0了

网友A:
另外: V/F 的参数设置不合理也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B:
使用三菱的变频模块吗

楼主:
最近看了下电流波形,感觉纹波很大,有什么改善的方法不?不是用模块的,有dspic30单片机做的电机变频器

网友C:
一、看看死区时间能否减少。
二、看看是否PWM产生过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