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键盘设计原理及方法

楼主(2012-10-18):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的帖子怎么没有说明啊?太简陋了,没有人回复啊,我顶一个。

网友B:
AD键盘设计?有点疑问的,下下来看看了啊

网友B:
当不同的按键被按下时,AD转换的电压不同,通过AD转换值便可以判断出是哪个按键被按下。恩,这个方法挺不错的,很有创意的,帮着推荐下的

网友C:
主要是通过不间断扫描按键   然后根据高低电平来判断到底是哪一个按键被按下   接着MCU响应相应端口的动作   呵呵   这个以前做过  呵呵

网友D:
就是判断ad口的电平才确认按键

网友E:
好东西就一定要顶的

网友F:
先收下了

网友G:
AD怎么能跟键盘沾上边呢

网友H:
是否是根据按键盘的力度来转 换的

网友I:
楼上的,好好看图,不同按键按下回路电阻不同,分压不同,AD出来的电压不同,自然能判断到哪个按键被按下。

此图还能改进。电阻串联的,类似中学物理串联小灯泡,一个电阻坏了,后面的全部失效,而且串联不能处理两个按键同时按下的情况。可以考虑下并联,取不同电阻值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网友J(2013-07-04):
学习受用了....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