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STM32 的中断疑问,希望原厂解答,知道的同学也帮帮忙

楼主(2012-10-18):
先简单的讲一下我的设计 :      首先是输出PWM信号,然后AD采样PWM 所控制的一个东西反馈的信号,最后又AD的DMA 触发中断,当然中断处理数据后就是再控制PWM的输出,这样个闭环的控制模式

      如果3个外设都开中断的话 必定是PWM第一,然后AD 再DMA。但我这里只需要用到DMA的中断触发处理数据即可,所以TIM 和AD 的中断寄存器是没打开的。
     但PWM的输出是由比较/捕获来触发信号翻转的,这个触发也是所谓的中断触发,如果打开TIM中断 就会在这里进入中断了,事件标志是产生了,而中断是否跳转就看设置的中断标志了。这里疑问的是如果我提高DMA的中断优先级是否会影响PWM的时序。如果是纯粹的硬件触发是不会有问题的,如果还是由内部指令来完成PWM翻转的话,这NVIC 就得需要设置了,否者一片混乱

网友A:
让人看得一头雾水!
不是原厂, 就不回答了.
就顶一下吧

网友B:
搞不懂楼主到底想干什么。

不过,“这里疑问的是如果我提高DMA的中断优先级是否会影响PWM的时序。”STM32的PWM是硬件产生,中断不影响它的输出。

不知道楼主用PWM去控制什么东西(楼主没说)?控制东西生成什么信号?楼主用AD去测量这个信号,但是楼主要用DMA,但是用DMA做什么?楼主又没说。

然后楼主又说:“中断处理数据后就是再控制PWM的输出”,难道是PWM输出一段时间后关闭,然后进行AD转换?在数据转换结束再开PWM输出?真想知道楼主使用的什么芯片?从来没见过。

网友C:
没必要用DMA,直接用AD采样中断取数据,然后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