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分析下这种情况会有什么危害

楼主(2012-10-18):
本菜鸟用C写的单片机程序,定义了一个结构体,成员包含指向函数的指针。结果在程序运行前,忘记初始化这个指针了,而且程序中使用了该指针,即通过它来运行某个函数。最后的结果是系统不断被看门狗复位,应该是程序跑飞了。
    我们知道,没有初始化的指针是一个野指针,而这个值被赋给PC后,程序就会跳到未知的地方。
请问:
    1.请简要分析下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后果;
    2.请问PC是否会指向数据区而不是代码区,如果会指向数据区,则结果会如何
    3.如果该指向函数的指针初始化时被赋值为NULL,而最后仍然会调用它来试图运行一个函数,这样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网友A:
按规矩做事,不按规矩不要去问为什么,把精力放在正确的方向上。就像耗子药不能吃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建议,但是我就是想知道耗子药是怎么毒死人的

网友A:
楼主的思想是初学者常犯的错误,那你没必要在自己身上试吧。

网友B:
函数也有地址,你在运行时,如果把函数地址赋给指向函数的指针,那肯定是不会有错的。
但如果你有类似如下的操作:
int (*fp)(...);
int a;
a = fp();就会产生不可预料的错误。
对于你的3个问题,个人见解如下,如有错误,也请后面的大侠指正。
1、产生的错误不可预料。
2、是否会指向数据区,要看存储器结构。例如51的哈佛结构,程序存储区跟数据存储区分开,自然不会指向数据存储区了。
3、如果指针赋值NULL,其实NULL的值为0,当调用这个指向函数的指针所指的地址时,PC会从0地址开始运行,这样是不是相当于进行了复位操作呢?

网友A:
楼主实在感兴趣,可以研究一下函数指针的反汇编,在汇编面前,没有任何数据格式,你就知道指针为什么会飞了。

网友C:
LZ提的几个问题,不可能有答案。
原因是,你没说什么平台、没说是什么MCU,不可能有答案。

网友D:
是不是老师留的作业,到这里找作案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msp430f249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分析。我现在用的是mspf249,有时间我去研究下这个单片机的存储分布,到时候再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今年刚本科毕业......
我最讨厌老师留作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自己的见解是,不管指向的是数据区还是代码区,程序就是按照指令执行的,不同指令对应一个2进制数值。单片机可能只管从某个内存区域提取出来的数值,至于它是否对应一个操作指令不得而知,因此这样的结果不可预料。

网友E:
按规矩做事,不按规矩不要去问为什么,把精力放在正确的方向上。就像耗子药不能吃一样。
引用 网友A: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社会上遭到反对,在技术上遭到支持。
对技术而言,干十件正确的,不如干一件错误的收获更大。磨刀不误砍柴功,功利心让人忘记思考,民工的称谓名副其实,磨刀的性质发生了改变——等着盼着被洗脑。
不问为什么的这种想法,只适合于干重复性的工作,但愿重复性的工作机会永存。

网友F:
结果一定未知,但是可以想办法增加一定的几率使芯片复位或停机;
编译器会对未经初始化的变量直接使用时发出警告,因此,必要忽略警告,至少要知道原因,可不可以忽略

网友G:
要看这个结构体是全局变量还是局部的
如果是全局变量,位于BSS段,初始化之后设为0
如果调用了这个函数,就会从0地址开始执行,一般0地址放置的是复位后的程序。就相当于你的程序被复位了。

网友A: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社会上遭到反对,在技术上遭到支持。
对技术而言,干十件正确的,不如干一件错误的收获更大。磨刀不误砍柴功,功利心让人忘记思考,民工的称谓名副其实,磨刀的性质发生了改变——等着盼 ...
引用 网友E:

不是不问为什么,是不在错误的路上跟自己较劲,人从教训中总结经验,聪明人从别人的教训中总结,不聪明的,从自己身上总结。这就是道理。

网友H:
回复 网友E:
说得太好啦。

网友H:
不是不问为什么,是不在错误的路上跟自己较劲,人从教训中总结经验,聪明人从别人的教训中总结,不聪明的,从自己身上总结。这就是道理。
引用 网友A:
不赞成你的观点的人就成了不聪明的人?

网友:
因为函数的指针和整体的结构不相符合,可以附加代码,或者删除指针重弄一个。  具体还得试了才知道

网友I:
学习一下。这个还真不懂

网友A:
不赞成你的观点的人就成了不聪明的人?
引用 网友H:

绝无此意,这句话是巴菲特说的,不是我说的,不信请自己Google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全局变量 我的结果和你的分析不太一致
倒是感觉是相当于进入了while(1);然后被看门狗复位。  我的看门狗是1s复位的,设备带有液晶 我就看到液晶是1s为周期不断重启

网友E:
不是不问为什么,是不在错误的路上跟自己较劲,人从教训中总结经验,聪明人从别人的教训中总结,不聪明的,从自己身上总结。这就是道理。
引用 网友A:

别人的经验教训都是别人的,虽不能完全否定,其实没有多少参考价值。
1、世事在变,拘泥于旧经验,把自己带进了死胡同。
2、经验教训都有一定的前提条件,而前提条件不会完全相同,如果都是聪明人的做法,黔之驴永远被“以为神”。
3、别人的教训不会完整地展示给你,经验也有限定条件,那么你怎么从别人的教训中总结呢?抓大放小。怎么去认识被放的小?就要用你的错误。你的错误会让你明白别人经验教训的定义域。
4、前人犯过的错误,后人还要犯,如果想让后人不再重复错误,只有使用宗教迷信来保证,因为没有人能让别人彻底明白经验教训的所有限定条件,成本高不可沽。鉴于此,“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以使后人而复哀后人”是必然,是不可修正的人类必然,不必哀之,因为不能鉴之,过去这样,现在这样,未来还这样。
5、至于这句话是谁说的,不重要。谁说的也要符合逻辑。巴菲特,是巴菲特,你不是巴菲特,巴菲特说这句话的潜台词你不知道。
6、巴菲特就一定正确?巴菲特的正确,建立在别人的不正确,你想如果把世人都训练成了巴菲特思维,巴菲特还能轻而易举赚大钱吗?所以,巴菲特只可能说一些不关痛痒的话,为了维护威信,这些话又不敢失大格,其目的只会把你引入歧途。等他玩够了,会有意无意的放出一些潜台词出来,又是一个公理,你就追去吧,累死你。

网友E:
能从小错误中归纳出大道理,用以认识未知,才是真聪明。

网友J:
总以为自己比别人聪明的人很多啊:lol。

网友A:
能从小错误中归纳出大道理,用以认识未知,才是真聪明。
引用 网友E:

对不起,我生命长度有限,所以只能在正确的方向上行走,不跟你争了,浪费时间。

网友A:
送楼主一个“现形”的不按规则做事的例子

https://bbs.21ic.com/redirect.php ... 2509901&ptid=385629

要找到这个原因的话,可能要去学习芯片**,楼主觉得有必要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必要因为我这个小小的问题而争论那么激烈吧?我也没有精力去研究为什么,如果我知道为什么我还用发帖?我只知道,高手很多,在这里发个帖总有大虾可以解释一下的,而不是去讨论方法问题。
这个问题是我调试的时候遇到的,无意产生了这么一个疑问,就想发下贴,看看大家是怎么看的,我也没有刻意纠结这个问题.....
自己走正确的道路,是需要前车之鉴的,干研发这行的,没有适当的指导,你能说你不会走弯路吗?
你说学习芯片**,有没有必要,那要看个人。要看个人兴趣,你有兴趣,你自然会抽时间去研究。置于我嘛,到不太想去研究芯片**。
1.没兴趣
2.没必要

楼主:
最后,我希望大家能够集中于这个问题的技术讨论。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没必要因为我这个小小的问题而争论那么激烈吧?我也没有精力去研究为什么,如果我知道为什么我还用发帖?我只知道,高手很多,在这里发个帖总有大虾可以解释一下的,而不是去讨论方法问题。
这个问题 ...
引用 楼主:

不需要,搞研发不是搞理论科学研究,你用的更多的是工具而不是理论,C也是一种工具,是人家开发出来的,都明确告诉你了变量使用之前要赋值,你就按照人家的要求来做就OK了,至于为什么,在你确实闲得无聊或者能力超群的时候再来研究(做到高层次以后倒过来想,几秒钟就想通了),如果死缠着一个错的方向不放,会耗费你很多精力而无所得,你可以问下坛子里其他的“高手”看他们同不同意我的看法就知道了。

网友K:
不懂,但在编VC的时候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很难找到错误在哪

网友L:
自己能制定规则的时候,再去尝试挑战规则……C语言为啥要/*-—+;:‘’…………各种符号呢?你改天可以让编程变成写作文一样,那是你的本事。;P

网友:
有些乱套了。

网友M:
结果的一切皆有可能啊!!
  不过不同架构的单片机的后果会有差异

网友N:
有点无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