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805 第一次写入时失败,如何再写

楼主(2012-10-18):
MA805用ICP编程时(6线)出现校验和错,再次编程时提醒“非MA805-64芯片”。用U1,U2编程均不能写入。已发现5片了,请问怎么办?

网友A:
不可再以此方式烧录MA805-64~~
有可能电路或是供电等原因,
请检查板子上的电源是否供电,ICP编程时(6线)并不会对MA805-64的芯片供电,
需要单独供电,还是无法烧录的话
请直接采用U1再次直接烧录测试~~

网友B:
烧写程序时,供电是否有问题,或者你的配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