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dr指令异常希望大家给个意见

楼主(2012-10-18):
我实在XP系统下载CCS5.2中写的汇编代码,但是没遇到类似
LDR  R0,=0xC0000000 时候总是报错(3个),报的错误为:
(1) Illegal symbol
(2) Unexpected trailing operand(s)
(3)Bad term in expression test
百思不得其解,大家给一个意见吧!不胜感激!

网友A:
CCS5.2不支持ARM的指令

网友B:
CCS5.2不支持ARM的指令
引用 网友A:
你能不能再胡扯一些?CCS里面的tms470 compiler是干嘛的?

楼主:
确实支持的
你可以看下help中的内容

楼主:
确实是支持的。但是这个ldr指令时常用的,没理由这样报错啊?
真搞不通

网友C:
可能错误不在你这一行,注意上下行,以及标点符号,中文的,与英文的,是不一样的

楼主:
看来大家都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啊

网友B:
关键是大家用的都是iar、rvct、gcc这三大编译器开发arm丫,ti的这个tms470编译器没听说过谁用过,貌似gcc的变种?

楼主:
我开发的是arm+dsp双核,所以使用CCS5.2,ccs5.2中叶显示支持arm编程,但是arm最基本的指令都不支持,不知道是我哪里没有设置

网友A:
楼主,那就找原厂吧

网友D(2014-05-15):
楼主 后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请分享下,谢谢。。

网友E:
这是个伪指令,
有可能不支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是个伪指令,
有可能不支持的

是这样?没用过CCS。  可惜 楼主没来分享结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