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段代码的疑问

楼主(2012-10-18):
代码如下:
#ifndef __ADC_H__
#define __ADC_H__
#include "stm32f10x.h"
#ifdef __cplusplus
#if __cplusplus
extern "C"{
#endif-----------------------------------------?
#endif /* __cplusplus */-----------------------?
void  ADC_BAT_Init(void);
u16 Get_BAT_Value(void);
#ifdef __cplusplus
#i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 __cplusplus */

#endif /* __ADC_H__ */

请问下extern "C"{
里面的两个#endif和什么对应呢?它们是在括号里面的啊。。。两个问号处

网友A:
是为了适应 语言. 依次对应就是了, 给你看个对应关系

#ifndef __ADC_H__
#define __ADC_H__
#include "stm32f10x.h"
#ifdef __cplusplus
  #if __cplusplus
   extern "C"{
  #endif-----------------------------------------?
#endif /* __cplusplus */-----------------------?
void  ADC_BAT_Init(void);
u16 Get_BAT_Value(void);
#ifdef __cplusplus
  #i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 __cplusplus */

#endif /* __ADC_H__ */

网友B:
预编译#ifdef        #endif之间不管语法的,不一定要括号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