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件问题求教,望前辈不吝赐教

楼主:
本人菜鸟,刚刚接触PSoC3,用creator下载软件总是出现问题,提示如下,不知是软件设置的问题还是板子的问题,板子是新的,才试着下载了几次,但都没有成功…………

用Creator下载时弹出的提示框

用Creator下载时弹出的提示框

用Programmer下载时同样出现提示

用Programmer下载时同样出现提示

网友A(2012-10-19):
1. 请问你的板子型号是什么? PSoC 芯片名称里面有没有 “ESx” 的字样。
2. 你使用的 Creator 和 PSoC Programmer 的版本是什么?
3. 可否尝试一下直接用 PSoC Programmer  烧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我的板子是PSoC3,芯片型号为:CY8C3866AXI-040ES2,我用的是Creator2.0的软件。下载器是programmer3.15.1,板子并非自己焊的,第二个图片就是用programmer下载的,同样出现错误,板子自带有软件,但是版本较低,需要分步安装,就没有使用,直接从官网下载的2.0。

网友A:
楼上看一下你的 Project 里芯片选择的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选对的,刚刚看了下

网友A:
下载安装最新版本的  PSoC Programmer 3.16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