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神帮忙解释一下 ~

楼主(2012-10-18):
AD, TE, AN, dc, ADC

我用dspic33fj128mc706进行AD采样,扫描采样方式,由于懒得用DMA,就直接进中断读buf来存数。实验时候采用的是2通道扫描, 我对AD的各个寄存器采用了如下设置
void initadc1()
{
    AD1CON1bits.FORM   = 0;
           // Data Output Format: Signed Fraction (Q15 format)

   AD1CON1bits.SSRC   = 0;  // Sample human
   AD1CON1bits.ASAM   = 0;

// ADC Sample Control: Sampling begins immediately after conversion

  AD1CON1bits.AD12B  = 0;  // 10-bit ADC operation
  AD1CON2bits.CSCNA = 1;
                 // Scan Input Selections for CH0+ during Sample A bit
  AD1CON2bits.CHPS  = 0;  // Converts CH0
  AD1CON3bits.ADRC = 0;  // ADC Clock is derived from Systems Clock
  AD1CON3bits.ADCS = 63;

  AD1CON2bits.SMPI    = 1; // 4 ADC Channel is scanned

  AD1CSSLbits.CSS4=1;   // Enable AN4 for channel scan

  AD1CSSLbits.CSS5=1;
                                    // Enable AN5 for channel scan
  AD1PCFGL=0xFFFF;

   AD1PCFGLbits.PCFG4 = 0;  // AN4 as Analog Input

  AD1PCFGLbits.PCFG5 = 0;  // AN5 as Analog Input

        IFS0bits.AD1IF = 0;   // Clear the A/D interrupt flag bit
        IEC0bits.AD1IE = 1;   // Enable A/D interrupt
  }
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 no_auto_psv)) _ADC1Interrupt(void)
{
switch (scanCounter)
{
  case 0:
   ain4Buff[sampleCounter]=ADC1BUF0;

   break;
  case 1:
   ain5Buff[sampleCounter]=ADC1BUF0;
   break;
  case 2:
   ain10Buff[sampleCounter]=ADC1BUF0;
   break;
  case 3:
   ain13Buff[sampleCounter]=ADC1BUF0;
   break;
  //default:
   //break;
}
scanCounter++;
if(scanCounter==2)
        {
  scanCounter=0;
  sampleCounter++;
}
if(sampleCounter==8)
  sampleCounter=0;
         IFS0bits.AD1IF = 0;  // Clear the ADC1 Interrupt Flag
   }

int main()
{
    uint8 qq;
    initadc1();
    AD1CON1bits.ADON=1;
    for(qq=0;qq<16;qq+1)
    {
       AD1CON1bits.SAMP=1;
       DelayMS(100);
       AD1CON1bits.SAMP=0;
       while(!AD1CON1bits.DONE);
       qq=qq+1;
}

设置采用的是两通道的输入扫描,分别是AN4和AN5,按照手册上说,是每完成两个采用,产生一次中断。可是buf是会被覆盖的啊,按道理说我在中断程序中只能读到采到的一个值,为什么我确实读到了两个呢?究竟是怎么实现的 ?请大神给解答一下~谢啦!!
补充说明,附上我的主程序和中断程序,在调试中发现一个问题,只有在主程序中采用循环时候才能采到2个值,这个程序里采的就是2路个八个数值,一共16个数,所以程序里必须进行16次循环,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进中断以后第一路的值也能很好的覆盖,还请大神看过解释解释,小弟诚心发问,确实不明白

网友A(2014-11-29):
搞明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