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下载Microblaze程序到Flash

楼主(2012-10-18):
第一步 生成下载文件(bit文件)
选择之前的工作目录,打开SDK。点击Program FPGA图标。

将bootloop项改为Hello_World.elf。点击Program。此时可以不用连接下载器,我们仅仅只是需要用这个工具将Microblaze软核和Hello World工程合并到一个bit文件中。

出现错误警告,不必在意。

网友A(点评):
不错,可以通过ISE软件设置,直接generate mcs文件吗

楼主:
第二步 转换成MCS文件
ISE打开MicroblazeTutor工程。双击ConfigueTarget Device,调用程序下载工具。

iMPACT下载软件主界面。双击Create PROMFile,创建ROM下载文件。

Step1选择SPI Flash -Configure Single FPGA,如下图进行设置。输出名字就叫HelloWorld。如果Flash不是SPI接口的,请选择其它对应的选项。点击OK确定。

弹出确认对话框,点OK,添加bit文件。

楼主:
进入Workspace – mb_system_hw_platform目录中,选择download.bit文件。此文件就是ProgramFPGA所生成,将Microblaze和Hello World程序合并在一起的bit文件。

选No,不添加其它设备。

弹出确认对话框,点OK确认。

返回到iPACT界面。在图示空白处,点右键,选择Generate File选项。

生成MCS文件成功。

楼主:
第三步 下载到Flash
在iMPACT中双击Boundary Scan选项。将FPGA上电,并接上USB下载器。在图示空白位置点击右键,选择Initialize Chain项。JTAG自动识别FPGA设备。

点击No。

点OK确认。

在图示位置,点右键,添加Flash下载文件。

选择刚才生成的HelloWorld.mcs文件。

选择硬件平台对应的Flash型号。

楼主:
右键点击,选择Program。

点OK确认。

Flash程序下载中。

下载完毕,接上串口,连接电脑。打开串口调试助手,设置好波特率。给FPGA重新上电,“Hello World”出现了。

网友B(2013-01-15):
写得好,thank you!

网友C:
不是还需要转换文件的格式吗

网友D:
谢谢楼主的共享资料  很不错啦   谢谢了   呵呵   有空一定要好好看一看   哦呵呵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