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EDK学习总结---XGPIO 1

楼主(2012-10-18):
xgpio, AN, ST, ce, TE
nt XGpio_CfgInitialize (
XGpio         *InstancePtr    ,

                   XGpio_Config   *Config        ,
                   u32            EffectiveAddr
                    )
//成功:返回值:XST_SUCCESS
实用调用函数给出的配置数据对XGpio进行初始化
InstancePtr
是指向XGpio实例的指针。指针的内存空间必须有调用函数给分配好。通过XGpio API对其进行操作的函数可以通过这个指针来实现。
Config
包含了指定GPIO设备的结构信息。通过Config文件的内容可以对InstancePtr进行初始化。通过在每次调用时给予不同的配置文件,这个函数可以初始化多个设备实例
EffectiveAddr
是虚拟内存空间的设备基址。一旦这个函数被使用,调用函数要对从EffectiveAddr地址到设备物理基址的无变化地址映射负责。如果地址变化了,将会发生未知错误。如果不使用地址映射,直接将Config->BaseAddress(设备的物理地址) 传送给这个参数就可以了。

u32 XGpio_DiscreteRead (
XGpio    * InstancePtr , //通过GPIO操作的寄存器
                      unsigned Channel      //GPIO核有两个通道,这里就是通道的选择0_1
                       )
无返回值
void XGpio_DiscreteClear (
XGpio * InstancePtr , //通过GPIO操作的寄存器
                      unsigned Channel   , //GPIO核有两个通道,这里就是通道的选择0_1
                      u32      Mask        //320x00000000
                       )

返回值:Current copy of the discretes register
对特定GPIO通道的离散寄存器清零
InstancePtr:
是XGpio进行操作的指针。
Channel:

包含了要进行操作的通道(1或者2)
Mask:

是一个位数据的集合,这个集合将被写入离散的数据寄存器。其他数据寄存器不会受影响。

void XGpio_DiscreteSet (
XGpio   * InstancePtr ,   //通过GPIO操作的寄存器
                    unsigned Channel     ,   //GPIO核有两个通道,这里就是通道的选择0_1
                    u32      Mask             //320x00000000
                     )
无返回值
这两个函数只对Mask中对应位为1的位有影响,比如,XGpio_DiscreteSet(&lcd240128,1,Ox00000001)将LCl3240128_pin<O>置1,而不影响其他位;同理,XGpio_DiscteteClear(&1cd240128,1,0x00000001)将LCD240128_pin<0>置0,而不影响其他位。

void XGpio_DiscreteWrite (
XGpio   * InstancePtr, //通过GPIO操作的寄存器
                       unsigned Channel,   //GPIO核有两个通道,这里就是通道的选择0_1
                       u32     Data        //写入的数据,可以自己定义,可以通过其他变量获取
                        )
无返回值

u32 XGpio_GetDataDirection (
XGpio    * InstancePtr ,
                         unsigned Channel
                          )
这个函数不太清楚,不过有个实例可以看看
返回值:Bits set to 0 are output and bits set to 1 are inp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