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Dump波形文件并显示波形

楼主(2012-10-18):
top, ST, sd, TE, CD
如何Dump波形文件并显示波形
常用的波形文件有如下三种,
1trn文件,Cadence simvision支持,通过如下方式产生
$shm_open(“./wave”) ; //产生你所需要dump 波形的文件夹
$shm_probe(bench_top,”AS”); //bench_top为举例,即你所需要dump的层
$shm_close;
2fsdb文件,debussy/verdi支持,通过如下方式产生
$fsdbDumpfile(“./wave/top.fsdb”);
$fsdbDumpvars(5,bench_top); //bench_top开始,dump 5层;
$fsdbDumpoff;
3vcd文件,该文件通用性更广,可以转换为任意格式,可惜文件太大,产生方式如下,
$dumpfile(“./wave/top.vcd”);
$dumpvars(5,bench_top);
$dumpoff;

当然也可以同时产生,或者通过nc option指定,
譬如在option中增加+TRN_DUMP/+VCD_DUMP/+FSDB_DUMP
.v文件中去解析这样的strings

initial begin
start_dump =10;
stop_dump =3000000;
finish_time=3000100;

#0;
begin
if($test$plusargs(“VCD_DUMP”))
$dumpfile(“./wave/top.vcd”);
if($test$plusargs(“TRN_DUMP”))
$shm_open(“./wave”) ;
if($test$plusargs(“FSDB_DUMP”))
$fsdbDumpfile(“./wave/top.fsdb”);
end
#(start_dump);
begin
if($test$plusargs(“VCD_DUMP”))
$dumpvars(5,bench_top);
if($test$plusargs(“TRN_DUMP”))
$shm_probe(bench_top,”AS”);
if($test$plusargs(“FSDB_DUMP”))
$fsdbDumpvars(5,bench_top);
end
#(stop_dump-start_dump);
begin
if($test$plusargs(“VCD_DUMP”))
$dumpoff;
if($test$plusargs(“TRN_DUMP”))
$shm_close;
if($test$plusargs(“FSDB_DUMP”))
$fsdbDumpoff;
end
#(finish_time-stop_dump);
$stop;
$finish;
end

各种波形文件的打开方式
TRN
simvision ./wave/wave.trn \
-input ../../signal_list/simvision.svcf
FSDB
debussy -f $FileList.f \
-autoalias -ssf ./wave/top.fsdb -top bench_top \
-sswr ../../signal_list/top.rc

VCD
该文件需要被转换为trnfsdb文件,然后打开;
fsdb文件:
vfast ./wave/top.vcd -o ./wave/top.fsdb && \
debussy -f $FileList.f \
-autoalias -ssf ./wave/top.fsdb -top bench_top \
-sswr ../../signal_list/top.rc
trn文件:
simvisdbutil -CVTMVL9 -OVERWRITE -LOGFILE wolf.log -OUTPUT wave.trn top.vcd && \
simvision ./wave/wave.trn \
-input ../../signal_list/simvision.sv

网友A:
这个还是很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