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个问题,望指教下。

楼主(2012-10-18):
(1)、两种生成HEX文件的方式。一个是直接build all在工程目录行啊生成的HEX文件。另一种是在FILE-EXPORT导出的HEX文件。不明白在于,这两个生成是不一样的。而且我软件里面已经包含了CONFIG。
后来我试着在生成HEX时在maplab软件上设置的config也设置一样。生成的HEX文件还是不一样。那到底这两个HEX文件有什么区别呢。

(2)、两个AD通道采样时,假设为通道A及B。PIC18F8627单片机。基准采用VDD,vss。当2个AD输入信号都在0-VDD范围内时,采样都是正确的。当A通道输入模拟电压超过VDD。这时由于内部二极管的钳位作用,A通道只能采集到VDD电压,也就是满量程的值。
问题在于,此时B通道(模拟电压<VDD)所采集到的值不准了。请问这是为什么呢。A通道采样值会干扰到B通道的采样值?
望指教下,谢谢!

网友A:
1、FILE-EXPORT的文件一般会多一些配置信息吧。
2、在设计中必须保证输入电压不超过VDD,超过之后出现任何问题都不奇怪,和PIC也没有任何关系。AD口上,并不一定肯定有那个上拉二极管。

楼主:
1、FILE-EXPORT的文件一般会多一些配置信息吧。
2、在设计中必须保证输入电压不超过VDD,超过之后出现任何问题都不奇怪,和PIC也没有任何关系。AD口上,并不一定肯定有那个上拉二极管。 ...
引用 网友A:

谢谢!
1、多一些配置信息。我在config设置一样的情况下生成的HEX文件还是不一样的啊不明白。2、已经看了数据手册里面有二极管钳位(原本我电路外面也有加钳位二极管).所以AD口输入电压测量也是VDD+钳位电压。。按理说不应该采集为满量程而已,那其他通道则么会影响到呢

网友A:
谢谢!
1、多一些配置信息。我在config设置一样的情况下生成的HEX文件还是不一样的啊不明白。2、已经看了数据手册里面有二极管钳位(原本我电路外面也有加钳位二极管).所以AD口输入电压测量也是VDD+钳位电压。。按 ...
引用 楼主:

估计是因为那个采保电容的充电电压可能变成了这个通过上拉二极管传入的电压了吧。

网友A:
第二个问题我们已经在PIC16F914上遇到过了,当时钳位的还不是模拟端口,是个数字端口,但是也在数字口的Port上,估计是PIC内部把这些引脚的供电连在一起了。我们在NEC上就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建议楼主将会过压的那一路输入用电阻分压,超过VCC的信号进AD你也采不到正确值对吧。

网友A:
在A通道的信号电压超过VDD后,B通道转换后的AD值可能会比实际计算的AD值要低一些

网友A:
这个问题找MCP也问不出个名堂,应为超过了正常应用的范围,只有按正常方式思考。

网友A:
第二个问题我们已经在PIC16F914上遇到过了,当时钳位的还不是模拟端口,是个数字端口,但是也在数字口的Port上,估计是PIC内部把这些引脚的供电连在一起了。我们在NEC上就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建议楼主将会过压的那 ...
引用 网友A:

呵呵,在NEC上,如果超过VDD电压的话,只要超一点,就很可能会烧掉了。

NEC的IO驱动能力以及芯片最大工作电流等都很小,很多用惯PIC、ATMEL的人刚开始用NEC都会栽个跟头。

楼主:
估计是因为那个采保电容的充电电压可能变成了这个通过上拉二极管传入的电压了吧。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问题我们已经在PIC16F914上遇到过了,当时钳位的还不是模拟端口,是个数字端口,但是也在数字口的Port上,估计是PIC内部把这些引脚的供电连在一起了。我们在NEC上就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建议楼主将会过压的那 ...
引用 网友A:

谢谢两位!电路上都有在AD口上加上钳位二极管。照这样看来,当钳位二极管使能时采样都不准了。。。回去考虑考虑。谢谢!

网友B:
第二个问题大约在四年前在F914上遇见,发了个帖子。观察到的现象是A通道输入超过电源后,B通道的输入漏电流显著增加。

网友B:
解决办法:1、改变A通道外围电路使其不再输出过高电压; 或者2、测量B通道时把A通道设置输出0

楼主:
11# 与时俱进 谢谢!以往也没太注意这个问题。都是在AD口加上二极管来保证电压不超过VDD。以后两个通道采集时会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