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T/R SWITCH方式?

楼主(2012-10-18):
这是TI的SUB 1GHz集成FEM,这里的TR_SW是用来进行TX RX切换的,如果实际原理图也如此图类似的话,这一个GPIO加上上面的LC串联谐振是如何实现RF SWITCH功能的呢 ?也许可以借鉴一下,实现一个低成本RF SWITCH方案

网友A:
可参见对讲机电路原理

楼主:
愿闻其详

网友B:
很多方面拉

网友C:
控制二极管正反向导通就能实现收发切换,这个时代,综合性能成本方面考虑不如用集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