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2-10-18):
我看到LM317的一个电路图,如下。R1两端1.25V,不接电池,R1和R2两端是7V左右。电流大概5mA.如果R3=1欧,它两端电压5mV,三极管不导通。似乎三极管没有用。接上电池似乎也一样。我知道,这个电路肯定没问题,只是想不通。我是菜鸟,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三极管正常情况下不导通,当R3上的电压能高于0.6v(?),三极管导通。电池上的电压就只有R1上的电压差了。

三极管,保护电路?

网友B:
很简单啊,6V给电池充电,控制充电电流在0.6A以内,若超过0.6A,三极管导通,把R2短路,使得稳压器输出只有Vref=1.25V。

就是一个保护措施。

网友C:
限流电路
电池接上以后,电池充电电流经过R3产生压降,充电电流超过最大限制电流三极管动作,分流R1流过的电流

楼主:
那是不是说不接电池时,三极管不会导通,接上电池才有可能导通?我用万能板搭了这个电路,没接电池,R3用3W电阻,三极管用TIP32C,三极管基极电位是0V,三极管基极和LM317之间压差是4点多V.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D:
不接电池时,三极管不会导通,接上电池才有可能导通。

问楼上:三极管基极和LM317的哪个脚的压差是4点几伏?有什么特别值得奇怪的吗?

网友E:
就是一个过流保护电路,电池坏时起作用。

网友F:
4点几伏,输入电压多少?

楼主:
三极管基极和LM317输出端是4.几V。输入15V。
三极管弄错了,TIP32C是PNP管子。
感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