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烧坏问题

楼主:
这有一个电路,单片机给的是TTL电平,经过两个光耦(6N137)TR1和U1隔离后给语音芯片输入地址数据,如图的接法,TR1和主板都是在主板上,U1和语音芯片PM60在语音板上,两块板分别单独供电,但是实际接上去后发现两个光耦很容易就烧坏了,小弟找了良久都没发现问题在哪?求各位大侠帮个忙分析一下原因。
像我这种情况两个光耦串联组成的两级隔离是不是这样子接法啊?不知道是不是TR1上的R4取小了还是TR1的6脚要接上拉电阻和电源?
注:光耦的6脚输出端是集电极开路电路,文档里说必须接上拉电阻和电源,否则将输出开关大电压和开关大电流。
另外,按这样的解法如果TR1输入的是TTL高电平的话,请教各位大侠TR1的输出端出来能不能驱动U1?U1的输出端出来又的是什么电平?因为我确实不知道两级串联隔离怎样子接,求各位指教如何接法

楼主(2012-10-22):
某有人来啊。。。。

网友A:
是不是语音输入端没加限流电阻,把光耦烧了。此光耦的过电流较弱。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加了啊R2就是

网友B:
光耦的2和3脚之间加一个瓷片电容104,

网友C:
TR1为啥没有上拉啊  你加的D?不知是干啥用的

网友D(2012-12-07):
VF的最大电压是多少V?资料里面写的是MAX1.75V,当你的单片机输出低电平的时候,引脚2和3之间的VF是多少V?测一下?另外IF的最大电流是多少?你这个设计问题大。新手吧?

网友E:
为什么要用了两个光耦?用一个不行吗?

网友E:
主板和语音板是电气隔离的吗?看你TR1上5脚接的的主板的GND,而6脚又是通过电阻和二极管接到了语音板的电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