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参数没搞明白

楼主(2012-10-18):
继电器描述如图所示,我想在控制继电器开或者关时尽量低功耗,
coil参数中的线圈阻值是100多欧姆数量级,我现在直接用IO信号控制三极管将5V接到继电器线圈上,结果吸合时线圈电流有几十毫安之多,我估计中间要串一个限流电阻,但是电流应该怎么控制我并不了解。
我想问一下最大吸合电压和最小释放电压是啥意思,是不是我保证继电器线圈电压大于最小释放电压,继电器就吸合了?

网友A:
我的理解是:
1、继电器的电流不是由限流电阻控制的,而是由其自身参数决定的,继电器的线圈本身就可以看做一个负载电阻。比如,上表中的5V继电器,0.15W规格的,那么,其正常工作时,线圈上的电流应该是5V/167欧=30mA,或者这么算:0.15W/5V=30mA。
2、最大吸合电压:指的是可靠吸合所要求的最大电压。比如上表中5V继电器,最大吸合电压为3.75V,那么,只要线圈上电压达到3.75V,继电器就可以吸合。
3、最小释放电压:类似于第2条的理解。

不当之处,请指正。

网友B:
楼主,你现在能做到的只有两点
1.可以选择线圈功率尽可能小的规格,如0.15W或有更低
2.没有极其特殊理由,只能使用“与线圈额定电压一致”的电源
  (串加电阻,不能改变“吸合电流”“几十毫安”的“数量级”别)

网友C:
继电器串接RC 可以让继电器吸合时降低功耗,吸合的时候是正常电压,吸合后只要给他个最小吸合电压 即可,达到降低功耗的目的,图做参考

网友D:
用这种方法可以降低电流,降低功耗?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用6楼的方法仅仅可以降低继电器的电流和继电器的功耗,降低继电器发热。而不能降低电源功耗。

网友C:
能不能降低功耗,不能只看表面,建议你们自己找个继电器自己验证下,

网友E:
“最大吸合电压” 和 “最小释放电压”,这两个概念的确不好理解。好像搞反了。改成:“最小吸合电压” 和 “最大释放电压” 就好理解了。也就是说:继电器线圈电压>=“最小吸合电压”,继电器就可靠吸合; 继电器线圈电压<= “最大释放电压”,继电器就释放。
开始以为是文字翻译问题。可是看了看继电器Datasheets原文。其中就是用的“最大吸合电压” 和 “最小释放电压”。不得要领。敬请高人释疑、解惑。

网友F:
最大吸合电压/最小释放电压。
继电器生产出来,每个继电器的吸合电压与释放电压都是不一样的。你的电路要与这批继电器能互换配合。那你在欲使继电器吸合时,你给继电加了个电压。这个电压必须足够大,必须让每只继电器都能可靠吸合。这时你关心的是这批继电器中能吸合的电压值最大的那只,只要它能吸合,其它的都能吸合了。所以叫“最大吸合电压”。

电小释放电压也一样。上面这段话反过来说就是了。

网友G:
和10楼同感

网友H:
那就是想要可靠吸合,一定要这么大的静态电流了? 可靠吸合电压/线圈电阻
除非用6楼的电路稍微优化一下

网友I:
记住5L的第二句话,不要随意改变电压,除非是必须的;
6L的电路尽量不要用,它在减少电流时的确在吸合状态,但是假设触点压力和电流正比时就会的到一个3倍的差值,使继电器开关导通电阻达不到设计规格,从而减少触点寿命甚至部分情况下无**常使用;

网友H:
楼上有道理,看来继电器这个东西以后在电池设备上尽量不要用了,还是用三极管吧,太不低功耗了。

网友J:
制造低功耗继电器,厂家想方设法提高性能,对于设计好的线圈其电阻是固定的,吸合电压越小功耗越低,吸合之后,维持吸合需要的电压也是越低越好,同一型号继电器制造出来,吸合电压有高有低,厂家会测试选取一个能够保证所有此型继电器都吸合的电压值写在手册里,向用户说明需要的吸合电压很小,最大不大于此值就够了,所以称为“最大吸合电压”。对于“最小释放电压”,说明维持吸合需要的电压很小,保证只有小于这个最小值才会有继电器出现释放现象。

网友K:
、最大吸合电压:指的是可靠吸合所要求的最小电压。比如上表中5V继电器,最大吸合电压为3.75V,那么,只要线圈上电压达到3.75V,继电器就可以吸合。
3、最小释放电压:类似于第2条的理解。

网友L:
个人觉得还是应该在算出一些参数的基础上搭一搭电路看看   这样比较直观   呵呵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M:
首先必须明确一点,必须给线圈提供一定的电流,继电器才能吸合,是电流型的。
需要达到额定电压是因为线圈有内阻,若所施加的电压太低,就不能提供足够的电流,继电器就不能吸合。
可以在继电器上串联一个电阻,但不能过大,必须达到额定电流

网友N:
我来说两句:

1.你想降低功耗的唯一办法就是保证最低动作电压的前提下,给予最小动作电流,这样功率最小。我不明白你所说的降低功耗是针对继电器而言还是针对整个系统而言;针对继电器就是我前面说的,最小动作电压*最小动作电流,针对系统而言,保证部品不坏的前提下,你可以直接电阻都不要,接三极管和继电器即可。

2.我不明白你所说的降低功耗为的是什么,不过在做产品的角度上讲,我强烈要求你保证继电器回路稳定性,此点原比功耗重要,要知道产线的误动作可能造成巨大损失。如下改进点你可参考:

A:继电器回路并联二极管防止开关高压击穿部品,此高压瞬间可达100-200V。
B:若系统稳定性要求严格,如要求系统各回路电压电流恒定,请匹配相应“假负载”消耗继电器断开时的电流,如此可用2各三极管级联控制。
C:请确定上电瞬间,I/O口初始化状态继电器是否误动作,此点重要!

网友O:
20楼,麻烦说明下“假负载”的具体做法是怎么样的,谢谢!

网友O:
续流二极管是必须的吧

网友N:
回复 网友O:
使用相应阻值的电阻代替断开时的继电器,消耗电流

网友P(2013-04-28):
受益匪浅!!

网友Q:
20#///20楼你要让20楼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