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 定时器不能中断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2-10-18):
用的是STM8L151K6单片机
发现定时器不能中断,代码如下
extern @far @interrupt void time2_IRQHandler(void);
struct interrupt_vector const _vectab[] =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main}, /* reset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trap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9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2 */
{0x82, time2_IRQHandler}, /* irq1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9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9 */
};

@far @interrupt void time2_IRQHandler(void)
{
  RCRST_1;
   TIM2_SR1 &= ~0x01;    //清除中断标记
  RTC_FLOW_FLAG = 1;

  return;
}

void sys_ini(void)
{
    unsigned char i;

    CLK_ICKCR |= 0X01;    //打开内部HSI时钟
   while(!(CLK_ICKCR & 0X02));    //等待内部时钟稳定
   CLK_CKDIVR = 0x12;    //0x1a;    //
   CLK_CSSR = 0X00;

   TIM2_IER = 0X00;    //先禁止中断
   TIM2_EGR = 0X01;    //允许产生更新事件
   TIM2_PSCR = 0X04;
   TIM2_ARRH = RTCH_SET;    //设置定时
   TIM2_ARRL = RTCL_SET;
   TIM2_CNTRH = RTCH_SET;
   TIM2_CNTRL = RTCL_SET;
   TIM2_CR1 |= 0X81;    //开启定时器时间初始值
   TIM2_IER |= 0X01;    //允许更新中断

   _asm("rim");    //允许CPU全局中断
}

已经搞了一个星期了,真的要崩溃了。是我的技术太菜了吗?确实是刚接触STM。哎!请高手指点一下啊
extern @far @interrupt void time2_IRQHandler(void);有声明的,这个声明在STM_INTERRUUT_VECTOR.C中
现在怎么查到TIM2的向量呢??看了STM8L的参考文档里也没有。请高手指教一下啊!

网友A:
遇到同样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没?

网友B:
一般是公用一个中断向量口的,你看看资料。

网友A:
我用的是STM8L152C6的,中断向量口是19号。我看了一下共用的也只是定时器2的一些不同的中断类型啊。溢出类型应该可以吧

网友A:
问题解决,时钟开启位置的问题

网友C(2014-05-02):
好像是没有开启时钟
在系统时钟初始化完成后,再开启外设时钟:
  这样可以进中断:
1、初始化系统时钟
  /* Select HSI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CLK_DeInit();
  CLK_SYSCLKSourceConfig(CLK_SYSCLKSource_HSI);
  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1 );
  CLK_ClockSecuritySystemEnable();
  CLK_HSICmd(ENABLE);
2、开启定时器的外设时钟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TIM2, ENABLE);
3、初始化定时器
  Init_TIM2();

这样进不去: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TIM2, ENABLE);
  /* Select HSI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CLK_DeInit();
  CLK_SYSCLKSourceConfig(CLK_SYSCLKSource_HSI);
  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1 );
  CLK_ClockSecuritySystemEnable();
  CLK_HSICmd(ENABLE);
  Init_TI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