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基于TI UC3845的开关电源设计

楼主(2012-10-18):
设计要求:
输入85VAC-264VAC/50HZ,输出12VDC/1.2A(主绕组),24VDC/0.3A,满载全电压效率大于80%12V纹波小于40mv.24V纹波小于200MV 负载调整率12V+-3%24V+-5%,要考虑传导的EMC,具有浪涌保护,输出短路保护
考虑到EMC,所以我的工作频率设置为50KHZ,通过查UC3845的设计表格,选择RT=8.2K,CT=2.2NF

并加入输入共模电感和X2电容
考虑到浪涌保护,所以热敏电阻是必须加的,在冷开机时,能有效避免浪涌冲击电流,对于滤波电容的选择,也有讲究,若太小,会造成主回路纹波过大,造成输出纹波大,若选太大则浪费了,所以我选47U/400V
VCC电压设计为16VUC3845启动电流为1MA,所以启动电阻设计应参照最低时电压设计,选100K,其最大消耗功率为(264*1.4^2/100000=1W,考虑散热其功率最少为3W,这点很重要,比寻选好的碳膜电阻,若
选的不好,用一段时间后电阻开裂,整个电路便OVER了。

MOS管的GS的稳压管20V,是必须加的,因为若不加万一有故障,会一烧一大片,会很纠结的
输出整流管,主12V采用MUR42024V采用MUR240,这两个都是快恢复管,他们的耐压选择和匝比有关,电流选择是和最大负载电流相关的
输出反馈回路参照UC3845的设计手册便可,输出滤波采用派型滤波,可以大大减小滤波电容。
关于匝比和输出整流二极管耐压的选择,这是有个折中的,即在反射电压和降压比的选择。
变压器设计时可以按照书上的计算,但最后要根据波形来微调,这个和个人的经验和水平关系很大的。我这个最后变压器采用EE25的磁芯,原边72圈,反馈9圈,输出12V绕组9圈,24V绕组18T,中柱加气息原边电感量为0.8MH
最终测试100VAC-264VAC,效率》80%,纹波达到设计要求,短路保护功能也满足,传导EMC作为整机部件测试通过了。

网友A:
看来是一个课题的啊,也非常不错的,支持一下的

网友B:
跟着一起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