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利用mega8和LM2576设计的可调数控开关电源

楼主(2012-10-18):
先上主电源部分随后是ADC部分

上图是MCU部分
在整个设计过程中很好的熟悉了国半的LM2576的特性。首先对LM2576做个基本介绍如下:
LM2576 系列调节器是单片集成电路,它可以提供降压转换器(Buck)的功能,它同时具有驱动3A
负载电流,且有着极好的线性和负载调节特性。LM2576 系列器件包括固定输出的3.3V5V12V15V 以及可调输出版本。

楼主:
在整个电源的设计过程中掌握了LM2576的关键设计点:
关键点有以下几点:
1、为了保证LM2576 的稳定工作,需要在输入端加入一个至少是100μF 的旁路电解电容。电容的脚要尽量的短,而且要尽量的靠近芯片。

2LM2576(固定输出版本)反馈引脚必须连接到输出电压点。当使用可调版本时,电压取样电阻要尽量靠近芯片,以免产生不必要的噪声。应避免使用大于100KΩ 的电阻,因为随着电阻的增大噪声也会增大。

3LM2576ON/OFF 控制脚可以用来产生延时启动的特性。例如:在输入电压为20V 其余电路按照图中连接,LM2576 的开关启动时间会延迟大约10ms。增加RC 时间常数可以延长启动时间。但是如果RC 时间常数过大的话,通过ON/OFF 脚的耦合会在输入端产生大于60Hz120Hz 的纹波。
4、为了保证输出电压的稳定度,电源地的连接必须是低阻抗的。

总结:在整个电源的设计过程中体会到了LM2576电源芯片的诸多优势,并很好的掌握了LM2576的设计技巧,为将来更多的电源设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下面是用LM2576设计电源的PCB

下图为焊接好的PCB实物:

以下为实验测试过程波形:

网友A:
这个做个好的机构是不是可以卖钱了

网友B:
这个设计方案我收下啦,谢谢楼书的分享了啊

网友C:
好详细的设计方案啊,可以借鉴一下了

网友D:
楼主太厉害了,不错,先收着

网友E(2013-02-18):
为什么看不到 图片???

网友F:
谢谢了  楼主  资料很不错   谢谢   呵呵  这个需要花点时间消化一下   呵呵   谢谢   现成的方案   需要实际操作一下   心里才有底

网友G(2014-08-18):
图看得不是很清楚 能不能共享下

网友H:
LM2576的ON/OFF 控制脚可以用来产生延时启动的特性。例如:在输入电压为20V 其余电路按照图中连接,LM2576 的开关启动时间会延迟大约10ms。增加RC 时间常数可以延长启动时间。但是如果RC 时间常数过大的话,通过ON/OFF 脚的耦合会在输入端产生大于60Hz或120Hz 的纹波。

网友B:
LM2576 系列调节器是单片集成电路,它可以提供降压转换器(Buck)的功能,它同时具有驱动3A负载电流,且有着极好的线性和负载调节特性。LM2576 系列器件包括固定输出的3.3V、5V、12V、15V 以及可调输出。

网友H(2016-11-20):
这个看来是简单的数控电源设计的案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