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 关于cy_boot 版本的升级

楼主(2012-10-18):
我才接触PSoC不久,才演示给的样例的时候,运行给的程序,结果错误提示:#error Component cy_clock_v1_70 requires cy_boot v3.0 or later

请问这个cy_boot 怎么升级?

网友A:
步骤1: 打开 Project
步骤2: Creator-->Projects-->Update Components
步骤3:如图选择最新版本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问下版主,如果使用1.0版本的creator,是否所有的组件采取都要升级措施?据我所知,creator更新至现在2.1,如果一直将组件升级为最新版本,会不会造成原有工程无法使用?或者说升级后对原有工程造成损失?(有backup没错,但是可能会误删)这一点上版主有什么建议没?

网友A:
这个很难讲,大部分的模块直接升级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些模块在版本升级的过程中有些输入/输出端口, APIs 函数, 以及宏定义名称等所改动, 直接编译工程可能会有问题。 楼上最好还是试一下吧(先备份),如果有问题解决不了的话可以联系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