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上这两端口啥作用?

楼主(2012-10-19):
如图,这两个标出来的端口通常有什么作用?

网友A:
还带 RC 滤波吸收, 想必只能做电压检测.

楼主:
前面的电路图错了,现在更正过来,不知二楼前辈能详细解答一下吗?那两个端口接到芯片的IO口,我看了一下资料,那个引脚可以映射任意功能,因此,还请大家提出宝贵意见和经验。

网友A:
电压检测, 或者运行状态检测, 或者故障检测.

网友B:
状态检测吧。分压检测。加电容应该是去耦吧,可抑制浪涌等信号对单片机IO口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