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40*160的液晶显示字体

楼主(2012-10-19):
求助 我采用的液晶控制器是ST7586S,需要能实现显示汉字及英文  现在厂家提供的代码可以显示满屏图片(程序附上)X,Y轴定位,显示字体位置确定 字体大小确定,我目前只需要实现一种字库就可以 ,一行显示8个字,分四行,满屏能显示32个汉字,满屏能显示64个英文字母;请教大虾们能否提供相关帮助,我会追分感谢!

网友A:
去买一个高通字库吧,3元多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公司提供的材料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用到的汉字不多,所以不打算买字库芯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我已经提供了能显示图片的,但是要自己写自己描显示字体大小及位置

网友B:
怎么不用12864呢,使用常规的16x16点阵比较方便;
240x160想显示32个汉字,点阵就要使用30x40(或者再缩小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需要缩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好的方法吗?

网友B:
没什么好办法,和显示16x16点阵差不多,你收集一下需要显示的汉字和ascii字符,取模,做成小字库,集成到工程里,然后就可以显示了。
显示代码参考16x16的就可以了,无非是多写些字节,还有行、列坐标计算公式不一样

楼主:
8# mohanwei 能具体一点吗? 我想加你QQ好友,请教你帮我改下

网友C:
9LT叔给的这个取模软件就挺好用的,自己做字库吧,反正显示的字不多,显示大小,位置自己定

网友B:
看这个屏的资料,似乎有内置24x24汉字库的,刚好能显示4行,每行8字
驱动程序也有

网友D:
找一个好一点的字莫软件,拆了后存起来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请问用你的软件,怎么生成的代码字好小啊,看不大清,你是怎么让下面的字变大的

网友C:
选择字宽和字高,比如可以16*16,24*24,32*32显示就可以让字变大变小

网友A:
字宽和字高自已设,等比缩放不选,还可变长体.扁体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