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内部短路?

楼主(2012-10-19):
(无正文)

网友A:
基本IO 损坏居多
你的IO 是否灌、输了大电流  或者高于vcc的电压

网友A:
更好单片机,确认下不是板子的问题

楼主:
没高过电源电压,输出也是用三极管控制的,所以电流应该也不大

网友A:
电源不干净,毛刺尖峰比较多,也是会损坏IO的

网友B:
这种很难说,要找到确切的原因很难

网友C:
击穿了吧。

网友D:
我用过stm32 片子 被静电打过后 — +短路了

网友E:
肯定短路了。

网友F:
片子烫不烫啊

网友G:
如果电路设计不好,所有的通用MCU都可能会出现问题。

网友H:
一版IC的IO对VCC,GND都有钳位二极管,VCC对GND也有钳位二极管,击穿可能造成VCC对GND短路之类问题,可以量测钳位二极管功能是否正常?IO以及VCC对GND阻抗看是否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