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操作系统求助

楼主(2012-10-19):
在usos系统中必须先创建任务才能开始运行系统,即OSTaskCreate()然后OSStart(),那么在其他操作系统中可以先运行系统,在创建任务吗,比如那些系统,谢谢

网友A:
不行,系统start后,就要开始调度任务了,如果没有已经create的任务,调度什么呢?

网友B:
假设按正常情况,刚开始只创建一个任务,单次执行,这个跑完,应该就和你说的情况相似了吧,这时系统在跑IDLE.我是这样想的, 不知道对不对……,可以自己单步执行跑一下看嘛,这个最真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