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求助贴:PIC C18编译译的错误--Error - Device not specified. - Microchip论坛 - PIC单片机论坛 - Microchip(微芯科技)MCU官方技术支持论坛 - 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求助贴:PIC C18编译译的错误--Error - Device not specified.

楼主(2012-10-19):
Executing: "D:\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c18\v3.43\bin\mcc18.exe" -p=18F67K22 "p18f67k22.c" -fo="p18f67k22.o" -Ou- -Ot- -Ob- -Op- -Or- -Od- -Opa-
MPLAB C18 v3.43 (evaluation)
Copyright 2000-2011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Days remaining until evaluation becomes feature limited:  59
Executing: "D:\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c18\v3.43\bin\_mplink.exe" /l"D:\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c18\v3.43\lib" "18f67k22_g.lkr" "p18f67k22.o" /z__MPLAB_BUILD=1 /o"p18f67k22.cof" /M"p18f67k22.map" /W
MPLINK 4.44, Linker
Device Database Version 1.9
Copyright (c) 1998-2011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Error - Device not specified. Use /p option to specify a device.
Errors    : 1
Link step failed.
----------------------------------------------------------------------
Release build of project `E:\MXL\instruments schematic and program\pic18 tyro\p18f67k22.mcp' failed.
Language tool versions: mcc18.exe v3.43, mcc18.exe v3.43, mplib.exe v4.44
Fri Oct 19 09:31:44 2012
----------------------------------------------------------------------
BUILD FAILED

楼主:
请大家帮忙解决这个错误:
Error - Device not specified. Use /p option to specify a device.

楼主:
貌似是MPLINK Object Linker(mplink.exe)v4.44的Location不对:
原来为"D:\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c18\v3.43\bin\_mplink.exe"
应改为"D:\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c18\v3.43\bin\mplink.exe"
\_mplink.exe选择错误,多了一个下划线。

楼主:
这个论坛好冷啊

网友A:
应该是Linker出了问题

网友B: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c18\v3.42\bin\mcc18.exe" -p=18F45K20 "main.c" -fo="main.o" -D__DEBUG -Ou- -Ot- -Ob- -Op- -Or- -Od- -Opa-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c18\v3.42\bin\mplink.exe" /p18F45K20 /l"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c18\v3.42\lib" "main.o" /u_CRUNTIME /u_DEBUG /z__MPLAB_BUILD=1 /z__MPLAB_DEBUG=1 /o"Keyboard_Test.cof" /M"Keyboard_Test.map" /W
我的mplinker.exe后面第一个参数是 /p18F45K20,貌似你的就没有。
不过,我找了一下,居然没找到哪里设置这个的。 :L

网友C:
在MPLAB的芯片配置菜单中选择芯片型号了吗?

楼主:
型号选了
toolsuite里设置不对
原来为"D:\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c18\v3.43\bin\_mplink.exe"
应改为"D:\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c18\v3.43\bin\mplink.exe"
没出问题了
7# yewuyi

网友D(2015-09-22):
引用 楼主:
型号选了
toolsuite里设置不对
原来为"D:\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c18\v3.43\bin\_mplink.exe"

楼主好,我第一次用这个软件也出现了类似的错误。检查过路径没有问题,请帮忙恢复下,谢谢!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c18\v3.47\bin\mplink.exe" /l"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c18\v3.47\lib"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c18\v3.47\bin\LKR\18f45k20_g.lkr" "adc.o" "main.o" "lcd5110.o"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c18\v3.47\lib\p18f45k20.lib" /u_CRUNTIME /u_DEBUG /z__MPLAB_BUILD=1 /z__MPLAB_DEBUG=1 /o"vm.cof" /M"vm.map" /W
MPLINK 5.00, LINKER
Device Database Version 1.17
Copyright (c) 1998-2013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Error - Device not specified. Use /p option to specify a device.
Errors    : 1

Link step fai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