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UBSRCPND的问题

楼主(2012-10-19):
写中断处理函数的时候
清除接收中断的方法是
SUBSRCPND |= 1<<0
但前面判断是否接收中断的时候用的是
if(SUBSRCPND & (1<<0))
高不明白,在写入1之前不已经是1了吗?为什么还要写个1?

网友A:
这个应该结合硬件来看,处理器要求通过写1来清中断。写跟读的不会是相同的寄存器单元。

网友B:
之前是判断是否为1,后来写入1是清中断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