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一个月,四象限整流器实验成功

楼主:
辛苦半年终于看到成功了。目前跑到50kw, 准备做100kw, 目前实验条件不具备。
现在功率因数为控制在1,只是电流波形大一点有点不好看,有个小坑

网友(2012-10-19):
历时一个月,辛苦半年

那么到底用了多少时间  ????

楼主:
调试一个月。仿真,初版程序,板卡设计等用了半年

网友:
四象限整流器

是什么东西的啊 ??

给个原理图看看

楼主:
三相输入,IGBT可控整流, 控制母线电压稳定,能量可以双向流动,可整流可逆变,并且功率因素可控

网友A:
风机上用的多  背靠背

楼主:
高压变频器也有应用。现在要对其产品化,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交流侧滤波电感体积太大,(目前3mH,电流纹波最大15A)。现在想降低电感量,开关频率已经没有多少提高的空间了,不知道各位高手有没有好的滤波方案。

网友B:
四象限整流器是一个脉宽调制变流器,他将电源的交流电压,通过脉冲宽度和相位控制,控制中间直流电压的幅值和流入牵引变流器的交流电流波形和相位,使交流电流的形尽量接近正弦外,同时使得交流侧的基波电流的相位差接近于0,这样既限制了谐波电流分量,又提高了机车功率因素。与相控整流器比较,四象限整流器有很高的功率因素谐波电流含量也小的多。

网友C:
半年的时间 比我们公司做得快得多。
我们公司也做一个这种的东西 可控整流给电池充电。逆变给电池放电。

网友D:
这也没什么,我做过900v45KA的电解氧化铝整流器

网友E:
还停留在可控硅的初级阶段的筒子飘过……

网友F:
这也没什么,我做过900v45KA的电解氧化铝整流器
引用 网友D:

铝厂用的? 这电流级别, 基本上是变压器移相整流

网友G(2014-03-11):
引用 楼主:
三相输入,IGBT可控整流, 控制母线电压稳定,能量可以双向流动,可整流可逆变,并且功率因素可控 ...

厉害!能否给点相关资料给小弟,最近被逼要做,无从下手中。。

网友H:
引用 楼主:
高压变频器也有应用。现在要对其产品化,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交流侧滤波电感体积太大,(目前3mH,电流纹波最 ...

大侠,问个问题,输入滤波电感,对于提高频率作用大么?他不是一直工作在市电频率下么

网友H:
我的意思是,电感的体积,还有就是IGBT想频率高也搞不上去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铝厂用的? 这电流级别, 基本上是变压器移相整流

版主,是老行家,问个问题,这种整流器,效率高,如果做低压直流母线输出可以最低做到多少,回馈的话直流母线的电压为多少?这个有个什么经验还是什么具体的算法,小弟初入此行,希望行家给予指示。

网友I:
我测试过吉泰科和英威腾的四象限变频器,吉泰科的电感体积最小,噪音也小一点,图上是30千瓦的,第一张左边是四象限整流,右边是变频器,两者通过直流母线并联。

网友G(2014-05-13):
引用 楼主:
高压变频器也有应用。现在要对其产品化,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交流侧滤波电感体积太大,(目前3mH,电流纹波最 ...

用LCL滤波可以减小体积

网友H(2014-07-16):
大侠,问个问题,一定要给答复一下,小弟现在正在做四象限逆变,想问一下,在四象限控制整流之前的那三个输入滤波电感的计算方法是怎样计算的,有没有参考的书籍给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侠,问个问题,一定要给答复一下,小弟现在正在做四象限逆变,想问一下,在四象限控制整流之前的那三个输 ...

可以参考张兴的PWM整流器及其控制 一书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以参考张兴的PWM整流器及其控制 一书

谢谢

网友J(2014-11-10):
不懂,见识了。

网友K(2015-07-01):
你好,我也在做三相PWM整流器,但是 直流侧电压始终升不上去,忘能提供些意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