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10-19):
定义了两个全局变量,这两个变量是挨着定义的,编译器用的keil
static uint8 a;
static uint8 b;
在程序的某处给a赋值,发现b的值也跟着改变,比如
a = 3;
我接着下一句就打印b的值,中间没有任何打断,发现b跟着变为3了,有谁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打印出了问题吧
直接查看变量的值,肯定没有问题

楼主:
2# ayb_ice 不是,打印没有问题,都检查过了,一直想不明白

楼主:
2# ayb_ice 跟编译器有关系吗,正版和盗版的?

网友B:
可以在 混合模式下 看下编译器把这两条编译成了什么汇编

网友A:
都说了直接在变量窗口查看值,我几乎敢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问题请在赋值前关掉中断再试

网友C:
还是贴测试代码吧,如果两个变量没有有效引用的话会合并也挺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什么情况下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呢!

楼主:
我打开内存窗口的分别改变两个变量值的时候,就不会相互影响

楼主:
6# ayb_ice 在变量窗口查看一样,我试过了,关掉所有中断都不行,不过没看过汇编代码。
另外我把其中的一个变量改为16位的就好了.

网友A:
6# ayb_ice 在变量窗口查看一样,我试过了,关掉所有中断都不行,不过没看过汇编代码。
另外我把其中的一个变量改为16位的就好了.
引用 楼主:

上图,上原代码
那还真出鬼了

楼主:
源代码比较大,是Canopen协议栈用到的两个变量,但是定义方式就跟我说的那样,挨着定义两个变量,然后在某个函数里改变其中一个变量(a)的值,另一个变量(b)就会跟着变,但改变另一个变量(b)的值就不会影响(a的值)。
我看了一下map文件,两个变量分配的地址是不一样的。

网友D:
看看哪里让这两个变量发生关联了吧!或者是代码被优化掉了!

网友E:
Keil中变量是被覆盖的(复用的),注意各个函数如何使用变量。

网友F:
是不是优化过猛了

网友G:
估计被编译器优化了,二者共享一个地址

楼主:
14# 沈老 我把优化级别设置到最低,试了也不行!

网友H:
看看你的b哪地方是不是也是指向a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顶一个!

网友I:
你这样定义如果后来的代码只使用a而不用b,则b有可能被编译器优化,如果a和b都使用则不会。
不过最好的办法还是直接看汇编,单步执行,一目了然。

网友J:
被优化掉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应该不是被优化掉了,我两个变量都用了!

楼主:
map里面的地址看过了,不是同一个地址,看了一下汇编程序也没看出啥问题来,哎,头都大了!

楼主:
问题的原因找到了,但还没想到解决方法,哎

楼主:
问题解决,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