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我的microblaze程序要按几次复位按钮才运行?

楼主(2012-10-19):
我是将microblaze做为ise的子系统,程序是点亮几个led,烧写FPGA后ise中写的vhdl程序一直可以正常运行,可是sdk中的C程序有的时候可以运行,有的时候要按几次复位按钮才能运行,复位设置为低电平复位,复位按钮平时接高,按下接低,复位按钮检查过无损坏,有时运行了一段时间又会停下,搞不明白哪里出了问题,烧写存储器后上电加载也是一样。
fpga为xc3s400-tq144-4,ise12.3

网友A:
PCB设计有问题,板子根本跑不了那么高的速度,而ISE却假定PCB设计是完美的,按器件本身来报告速度。

楼主:
换了-5的片子便正常了,搞不懂。

网友B:
不太清楚,飘过学习一下了!

网友C:
换了-5的片子便正常了,搞不懂。
引用 楼主:
问题一下就搞懂了,是你设计上有缺陷造成的。
-5就有比较高的性能,能够满足的要求。

楼主:
问题找到,是FPGA芯片坏了,还是第一次遇到芯片出问题。

网友D:
问题找到,是FPGA芯片坏了,还是第一次遇到芯片出问题。
引用 楼主:
嗯,解决就好。

网友C:
问题找到,是FPGA芯片坏了,还是第一次遇到芯片出问题。
引用 楼主:
解决了,不错。

网友E:
是不是接了5v的io口啦

网友C:
是不是接了5v的io口啦
引用 网友E:
你看帖子没?: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