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spartan6 一个BANK 支持两片DDR2不?

楼主(2012-10-19):
在spartan6中 ,在手册中写的一个BANK 不支持两片DDR2不 ,但是没有写明原因,所以有以下问题 ÷
1 : 从硬件电路上来讲,一个sprtan6的MCB 可以连接2片8bit的DDR2码 ? 其中地址线等信号公用。如果不支持,那么原因是什么 ?
2: 如果从硬件上来讲是支持的,那么所谓的不支持是指什么呢 ?

网友A:
按说应该是支持的,但没有谁试验过

网友B:
地址、控制线还好共用。可CK+/CK-呢?就一对儿,怎么给两片共用?不知不知。没听说差分线也用菊花链连接多片的。

网友A:
差分线可以分叉啊,在DDR2颗粒处用100欧终结,跑667没问题,这个我试过的

楼主:
?可以在SP6下,两个DDR2 共用一个MCB 吗? 那为什么手册说不行啊 ?
还有就是 我的时钟是另外引出了一对引脚来供给供一个DDR2的,

网友C:
?可以在SP6下,两个DDR2 共用一个MCB 吗? 那为什么手册说不行啊 ?
还有就是 我的时钟是另外引出了一对引脚来供给供一个DDR2的,
引用 楼主:
手册说不可以。

网友C:
还有,就是两片公用的DDR2,用两个时钟?

网友D:
:loveliness:嗯,有参考才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是的,在原理图中,,地址线,控制信号是公用的,DM,dqs信号和CK信号时分开的,所以这样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有就是拼接了2个DDR2的话,如果硬盒不可以的话,我应该怎么修改硬盒呢? 是修改BUF吗? 还是采用比如SP3的软核,然后进行修改后移植到SP6中呢 ?

网友B:
硬核肯定是修改不了的。
另外,用2片8bit的代替1片16bit的,意义何在呢?8bit的不见得就比16bit的成本低啊——市场使用量多少决定了采购难度。我也不确定,但是既然有这个想法,最好在实施前调查一下。加上PCB的面积、连线复杂度、调试的时间成本等等的增加,还可能会给后续生产环节造成潜在风险。即便是能做,也未必就划算( ⊙ o ⊙ )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C:
还有就是拼接了2个DDR2的话,如果硬盒不可以的话,我应该怎么修改硬盒呢? 是修改BUF吗? 还是采用比如SP3的软核,然后进行修改后移植到SP6中呢 ? ...
引用 楼主:
硬核肯定不行,软核,你没有源码如何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想用SP3生成的软和,在软和上面修改,不过这样的话,修改比较大,尤其是原语部分,这要尝试一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肯定不行的原因是不是阻抗不匹配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买不到1片为256*16的,所以当时上面就决定买两片256*8的,这样组合在一起。

网友C:
回复 网友C:
肯定不行的原因是不是阻抗不匹配呢?
引用 楼主:
他是固定的,写死的位置。

网友C:
回复 网友C:

我想用SP3生成的软和,在软和上面修改,不过这样的话,修改比较大,尤其是原语部分,这要尝试一下了,
引用 楼主:
只能你悄悄的试一下。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因为买不到1片为256*16的,所以当时上面就决定买两片256*8的,这样组合在一起。
引用 楼主:
嘿嘿,那你只能试了。一切以手册为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啊,是固定的写死的位置,那么我不可以理化DDR2的时候,比如理化一个16位的DDR2吗? 这样不可以把2个8位拼接的当成一个16位来看待吗?

网友E:
HG JYH GKREH GUIEH OIRD OR5J5IOEYETSHESJO
引用 网友F:

??

网友C:
HG JYH GKREH GUIEH OIRD OR5J5IOEYETSHESJO
引用 网友F:
干什么?

网友G:
只能飘过学习了,这个我也不太清楚的

网友C:
只能飘过学习了,这个我也不太清楚的
引用 网友G:
小梅,怎么最近来这么少啊?

楼主(2012-12-17):
引用 网友C:
嘿嘿,那你只能试了。一切以手册为主。

猴哥,我终于把一片BANK 连接两个DDR2的 问题解决了,呼呼,爽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猴哥,我终于把一片BANK 连接两个DDR2的 问题解决了,呼呼,爽啊

怎么做的?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如何解决的?
可否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是不是为了增大ddr2每一行的容量才这么做的啊?这样读写时 就可以尽量少的切换行!如果仅仅是总容量的 ...

嗯,是的,把8位拼接成16位,但是一片16位的成本很贵,用两片8位的成本就降下来了啊,而且遇到的问题不仅是换行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做的?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如何解决的?
可否分享一下经验? ...

嗯,SP6里面本身不支持两个DDR2拼接在一起,如果强行生成一个IP核,那么比如CLK信号,还有别的信号(主要看开发板,我调试的这块板子只有地址线是公用的)必须要在MCB里面添加,但是单纯的添加后,在planhead发现走线长度不一样,所以主要的还是要在PLANhead中固定走线的距离,保证两片的控制信号,时钟信号等等信号的长度尽量一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不把时钟线复用呢?这样你编译器也只认为你是一片!但物理连接是2片 ...

这个真可以自己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SP6里面本身不支持两个DDR2拼接在一起,如果强行生成一个IP核,那么比如CLK信号,还有别的信号(主要 ...

恭喜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不把时钟线复用呢?这样你编译器也只认为你是一片!但物理连接是2片 ...

主要是硬件人员按照V4的电路图画的,在V4的FPGA中,时钟线是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的确要调整了,内部必须等长了,不然延时就不一致了

:),调试延时的时候调试了好久,不过还算幸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调试延时的时候调试了好久,不过还算幸运。

快点写经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点写经验啊

恩,猴哥, 后来我又单纯的调试一片DDR2,发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又继续调试2个的时候,发现了问题。因此就怀疑DDR2的时钟,所以按照这个思路进行的
进行了2个步骤
1 :先对那个添加的时钟进行了IOdelay 修改,这样clk就可以修改延迟了,延迟范围为0-255 ,结果发现不行,
后来我手动布局布线了CLK的位置,然后又结合者IOdelay,此时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猴哥, 后来我又单纯的调试一片DDR2,发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又继续调试2个的时候,发现了问题。因 ...

活动都快结束了。你要抓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活动都快结束了。你要抓紧啊

呼呼,发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呼呼,发了啊

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帖啊

不会结贴啊,说分数非配不够啊 ,猴哥怎么结贴啊

楼主:
终于会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