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DSP5509A 串口的小问题

楼主(2012-10-19):
用两个AIC23采集双路无差声音信号,然后送给5509芯片进行处理。现在问题是这样的,5509的多通道串口,McBSP,能同时接收两路串口数据的输入吗?
如果不能的话,是不是可以用串并转换寄存器sn74LS299来进行串并转换,来达到同时接收两路串口数据输入的目的?

网友A:
McBSP有多个通道的。你把两个McBSP的数据针脚分别接两个AIC23的I2S信号输出,再由一个时钟源(可以5509内部产生,也可以AIC23产生)产生帧同步时钟和位时钟就可以了。5509接收时可以采用DMA的方法,保证数据是同时接收到的。

楼主:
多谢解答,我这就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