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方的m580(Q)模块在连万个时候耗电到底在哪呢

楼主(2012-10-19):
求助各位大虾了啊,现在我这做的一款产品用的GSM模块为M580的,正常情况下耗电量是非常小的,但是在初开启连网的时候,功耗很大的,我用一个MOSFET开关控制其供电电源,进而控制其开启与关闭,现在实际测试效果是:
  我插上卡连网时,模块会出现不断地重启现象,导致信号没有,连不上网络;当不插卡的时候,虽是连不上网,但是不会出现不断重启的现象了,也就是说供电时可以支持其联网的过程的,,我有些迷惑了,请教下大家的该GSM模块的耗电到底在哪的啊?

网友A:
不太懂,没做过,等待高手吧

网友B:
坐等大神出现

网友C:
GSm模块耗电时主要集中在搜索网络连接网络的时候的

网友D:
GSM模块一般是在信号不好的地方也容易耗电的,试验时要保证信号质量的啊

楼主(2012-11-21):
我结贴了,这个可能是模块的差异性的啊,耗电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