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spartan6 DDR2的阻抗匹配问题 ?

楼主(2012-10-19):
请问大家,如果在硬件电路中OCD 上拉了50欧的电阻,那是不是 程序中我要设置为50欧姆呢 ?
还有 硬件电路中的 数据线,控制线,地址线也都上啦了50欧的电阻,针对FPGA来讲,
1 :需要对这些做阻抗匹配吗 ?
2:如果做的话,是采用IN_TERM.OUT_TERM吗?:3:其中IN_TERM OUT_TERM 是什么意思啊 ?
:4:in_term 和out_term 和ODT 有什么关系啊 ?

网友A:
只能帮顶一下了,召唤猴哥快来!

网友B:
所有都参考XILINX的参考设计即可。

网友C:
猴哥,快来。

网友D:
请问大家,如果在硬件电路中OCD 上拉了50欧的电阻,那是不是 程序中我要设置为50欧姆呢 ?
还有 硬件电路中的 数据线,控制线,地址线也都上啦了50欧的电阻,针对FPGA来讲,
1 :需要对这些做阻抗匹配吗 ?
2:如果 ...
引用 楼主:
什么叫程序中设置50欧姆电阻?

网友D:
另外,为什么不参考XILINX的开发板的原理图和参考设计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比如在spartan6中,ODT 的选择项为 50 /75/150欧的选择,
还有在约束中 有interm 中的25/50/75欧的选择,这些怎么选择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时电路是按照V4的软核直接搬过来的,没有参考SP6的参考设置,所以导致了比较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必须一一解决掉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而且板子不可能改变了,所以想智能通过FPGA来修改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猴哥,我想问下,我用spartan6来控制MCB,发现启动的时候,cmd_full这个信号总是为高,我没有进行任何的读写操作,命令也是设置成refresh,同时Calib_done这个信号已经拉高了,我觉得已经初始化完成了。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D:
猴哥,我想问下,我用spartan6来控制MCB,发现启动的时候,cmd_full这个信号总是为高,我没有进行任何的读写操作,命令也是设置成refresh,同时Calib_done这个信号已经拉高了,我觉得已经初始化 ...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参考S6的板卡呢?

网友D:
S6里面是硬核啊。是固定的,写死了的。

楼主:
悲剧啊,要是S6可以选择是硬盒还是软和就好了

网友D:
谁让你不看手册呢?

网友E:
是硬核,后来我不小心调通了,好像是我时钟这块没有设置好。现在正在测试读写中~~~

网友B:
是硬核,后来我不小心调通了,好像是我时钟这块没有设置好。现在正在测试读写中~~~
引用 网友E:
佩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硬核 ? 一个mcb上连接了两个DDR2吗? 我是读写一直不正常啊 ? done信号倒是拉高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E:
???硬核 ? 一个mcb上连接了两个DDR2吗? 我是读写一直不正常啊 ? done信号倒是拉高的
引用 楼主:
让他给点经验。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没有经验啊,还在调呢,我的不小心调通了,是指cmd_full和cmd_empty不在同时为高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B:
没有经验啊,还在调呢,我的不小心调通了,是指cmd_full和cmd_empty不在同时为高了~~~。
引用 网友E:
。。。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没有经验啊,还在调呢,我的不小心调通了,是指cmd_full和cmd_empty不在同时为高了~~~。
引用 网友E:
我以为你突破XILINX的限制了。

楼主:
猴哥,继续问你一个问题啊,还是我2个DDR2连接到了一个MCB上面,但是我只让其中一个DDR2工作,这样应该可以工作了把 ?
但是为什么还是我仿真可以,而实际下载到板子上后读写数据还是不正常呢 ?

网友D:
按道理是可以,但是硬核的DDR控制器,我们也办法修改啊。
我怕是硬件上的限制。那我就不清楚了。
比方地址信息的反射等等,这些都是仿真不出来的。

网友D:
;P
引用 网友G:
笑什么?